[家电] 某鱼淘了一块逆变器,看着不错150元拿下,更正一下示波器测量图正玄波

楼主(2023-04-22):
没事随便逛逛某鱼,看到卖家在卖这块逆变器,参数12V 据称700W 没问题。看主板上保险丝80A ,估计是12V 1000VA。其实现在根本用不上这个,家里有个混动车可以外接220V到哪里都能用 ,纯粹是浪费钱,正好手头有3串大单体想集成在一起。主驱动芯片用EQ8010 网上很普遍的芯片。辅助部分有个电池控制器BQ24650这块输入应该是接太阳能,还有3串保护芯片比亚迪的BM3451

网友:
线有点不够粗啊

网友:
这逆变器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不太懂,看着挺单薄。

网友:
竟然还是方波

网友:
正弦波就好了

网友:
还以为是正弦波呢

网友:
看用料做工还是可以的样子

网友:
这做工为什么是方波     好像结构还是6管升压  两整流  四个大的斩波调制   俩小的输入保护?

方波对开关电源的设备没啥 但是不能带有些感性负载  会有噪音或者发热大的问题

网友:
新都要便宜些嘛

网友:
可惜 不是正弦波

网友:
150价格也不低了,正弦波的划算,方波就不划算了

网友:
想超公司里有个淘汰的ups,没什么用,可惜没有太阳能

网友:
这是测的哪?50hz的方波,20v的幅值。

网友:
这是现代的UPS里面的板子,150有点贵了,看样子有电感,以为是正弦波,结果还是方波

网友:
咸鱼有卖星途的车用150w的不知道咋样?很薄的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是方波的,双路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
好详细的帖子。不过150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