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wifi 时钟

楼主(2023-04-23):
两个零件一插就好,不打板,甚至外壳都不用就能贴在床头,方便失眠时数羊羊。

不用了拆开也能做其他用途,不浪费零件。

有些费电,0.5W,对做电池版很不友好,建议插电用。

没心思啃代码就倒着看,把最后的代码上传就跑。有余力可以顺着看看怎么来的。

移步  https://blog.csdn.net/jiangge12/article/details/130312021

网友:
0.5W,这么费电吗?

网友:
耗电量太大了

网友:
既然插电用感觉还是用旧手机装个时钟APP效果更好,如果从DIY出发折腾一下也是有成就感的不错

网友:
这个不用对时了吧,永久准时了

网友:
这个好就好在不用操心时间准不准吧。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不错不错

网友:
温度可以感觉到

网友:
旧手机当时钟好几年了。

网友:
ESP8266开发板加一个OLED屏幕

网友:
哈哈哈  其实是你优化没做好 甚至没有优化,优化好了可以把功耗降低到0.1W左右  电流30毫安左右吧
程序优化是:获取网络时间后关闭WIFI功能,8266关闭wifi后也就20ma左右,屏幕亮度也可以根据时间来调整。

硬件上:这个有点儿复杂了,加入光敏来自动调整屏幕亮度;供电改为3.3V,改一下降压电路,提高转化效率。这样功耗可以再降0.05W左右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谢谢分享

网友:
会看代码的都是牛人

网友:
不会代码烧录

网友:
接近10W的VFD屏幕,只为了一份爱好一直点亮了十来年了。好像是也费了不少电了。

网友:
亮度比较高,与耗电量大有关系吧。

网友:
挺j简单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