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一种无损改造2.13价签时钟的方法

楼主(2023-04-23):
汉朔2.13寸电子墨水屏价签已经被坛友玩得比较明白了。之前也有做过一个拆壳加晶振做的墨水屏时钟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7823-1-1.html。由于要拆壳始终感觉可惜了价签的原装外壳,也没有按键无法直接设置时间。
后来想到一种可以比较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要原价签的电池盒,直接做一块PCB覆盖整个背面作为价签的后壳,用螺丝固定到价签上。这样可以在PCB上放按钮来设置时间,还可以添加高精度的时钟芯片,添加温湿度芯片,它们i2c接口与价签背面的gpio相连实现数据读取。然后改由锂电池供电,由于可以充电也不用太担心耗电问题,再添加蜂鸣器可以做闹钟了。
价签背面触点焊上1.27mm双排排针,PCB焊上对应的排座,这样PCB合上时就可以刚好对插上,用作价签的供电通信调试。

合上上好螺丝的效果:

价签后壳侧边的位置有一个凹陷,刚好可以在这里放上一排焊盘,连接到价签的调试端口,这样固定好PCB后也可以通过这一排焊盘进行固件下载而不用单独飞线了。

由于加上PCB后增加了1.6mm的厚度,刚好可以使价签自己站立起来:

接下来大家就可以愉快的调试程序了。以下是固件效果展示:

一共打了5块板,多改了两三个价签时钟,有需要做好了的可以咸鱼搜索。

注: 附件电路图中有个错误,HS_CS这个网络应该接到rx8025t的INT中断管脚而不是FOUT。板子做好了就懒得去改图了。

网友A:
搞的好费劲,我都是把价签程序改了。用一个价签当发射,给接收的价签传图片。这东西当时钟不行,费电。一分钟刷一张图片也觉得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的好费劲,我都是把价签程序改了。用一个价签当发射,给接收的价签传图片。这东西当时钟不行,费电。一分 ...

搞个帖子学习一下怎么发射。。

网友B:
这个好,无损改装。开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的好费劲,我都是把价签程序改了。用一个价签当发射,给接收的价签传图片。这东西当时钟不行,费电。一分 ...

耗电其实倒还好,msp430功耗低,一分钟刷一次一天也就1mAH多点,改锂电就可以随便把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无损改装。开源吗。

固件暂不开源,这价签本身也比较简单,rx8025t,aht20这些芯片代码都很多,也可以参考我上个开源的固件

网友:
这个确实改得完美。

网友:
这改造思路比较新颖,我还看到有人3D打印了一个后壳,里面放锂电池以及充电电路和RTC电路等

网友:
真不错,手里正好也有几个价签

网友C:
这方案不错,一直想玩,手上也有价签,希望能开源版本旧些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方案不错,一直想玩,手上也有价签,希望能开源版本旧些软件

可以参考我上个帖子的开源固件。这个价签感觉还是有些可玩性的,后面有时间再搞些固件开源的项目

网友:
这个UI设计得真好

网友(2024-04-09):
引用 网友A:
搞的好费劲,我都是把价签程序改了。用一个价签当发射,给接收的价签传图片。这东西当时钟不行,费电。一分 ...

我也希望这么做,可以开个教程吗?

网友:
太小了,稍微远一点看都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的好费劲,我都是把价签程序改了。用一个价签当发射,给接收的价签传图片。这东西当时钟不行,费电。一分 ...

哈哈,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但,能不能10分钟或30分钟刷一次?

网友(2024-12-16):
看起来还是很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