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台电SD480GBA800开卡报GPIO check fail (18)/3c.01

楼主(2023-04-23):
台电SD480GBA800,内存用的是闪迪05141 256G  SM2258XT 主控,闪存ID 45,48,9A,B3,7E,6B,

报错如上
设置如上
内存ID

用的是坛友上传的开卡软件,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B0%E7%94%B5%2B480G
闪存信息自己按样子增加上去了
但开卡不成功,报GPIO check fail (18)/3c.01出错

楼主:
在坛子上查GPIO check fail (18)/3c.01报错是toggle的问题多,不知道我这个板子哪个电阻是

网友A:
啥也不是,开卡软件不对。

网友:
闪迪颗粒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也不是,开卡软件不对。

请问大佬有对应的开卡软件吗?好不容易找对对应的,只是芯片要自己增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有对应的开卡软件吗?好不容易找对对应的,只是芯片要自己增加 ...

既然还要你手动添加芯片,那肯定不是对应的。

楼主:
原来是不识别芯片,加上后没有问题啊

网友:
我觉得还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B:
togle 土狗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gle 土狗挑线。。。。。

感谢,我另外找了其他开卡软件,没有直接理会toggle跳线,开卡成功了

网友C(2023-07-11):
引用 楼主:
感谢,我另外找了其他开卡软件,没有直接理会toggle跳线,开卡成功了

啥软件啊 一模一样的A800  可以分享一下软件吗? 找了很久没找到

网友:
估计楼主找的其他软件要RMB

网友(2023-09-06):
没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D(2023-11-01):
引用 楼主:
感谢,我另外找了其他开卡软件,没有直接理会toggle跳线,开卡成功了

朋友,分享下软件呗,我的也是同样问题,感谢。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2024-03-31):
没有作为参考太难了

网友:
开卡固件不对吧,重新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分享下软件呗,我的也是同样问题,感谢。

https://mpbox.sakuracg.com/%E6%8 ... 8XT/Intel%26Micron/,都是免费的,自己下载试下吧,好久没有登陆论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软件啊 一模一样的A800  可以分享一下软件吗? 找了很久没找到

https://mpbox.sakuracg.com/%E6%8 ... 8XT/Intel%26Micron/,都是免费的,自己下载试下吧,好久没有登陆论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