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世韩净水器更换第一二级滤芯

楼主(2023-04-23):
世韩净水器,不知道大家听过没,号称废水率底,不知道真假,最大的优点是使用通用滤芯,更换成本低。

拆下第一级滤芯PP棉,去泥沙铁锈等较粗颗粒,这个真是好黄了。

新滤芯,白白净净的

拆下第二级滤芯PRE,去氯、有机化合物、恶臭、异味、漂白粉等

没看出如何脏,反正到时间就换了吧。

新滤芯换好完工。

网友A:
第三级是什么?一般第二级是活性炭,是看不出脏不脏的,只有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级是什么?一般第二级是活性炭,是看不出脏不脏的,只有失效。

第三级是ro反渗透膜

网友B:
这个第二级一般是当做第三级,是烧结活性炭。第二级用颗粒活性炭的多。
我现在把旧的净水机123级作为新机器的前置。新的滤芯太贵,不准备换了,定期更换前置123就行。这样可以用到报废。

网友:
一般第三极最贵

网友:
看起来好高级

网友:
黄了可以换了

网友:
世韩据说是大牌里最后的良心了,比国产牌子的专用滤芯,使用成本低80%

网友:
废水比例能达到1:1吗?

网友:
不信净水器

网友:
这个应该有水泵吧

网友:
世韩这纯水机算是良心了,两千上下的价格,十寸通用滤芯,套装带桶,但是可能无泵,若如此,价格就太高了。

至于微废水,这个没什么意义,一年省不了几吨水,而且废水管又看不见,谁知道废水比是多少?再者说,废水大点对膜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从说明书来看,制水是提高废水比,减少废水量,再用纯水置换膜壳内高浓自来水,这种模式是可以起到节水的作用,但节水意义不大,一年节不了几吨水,但对膜是有好处的,纯水置换,一是RO膜长期浸泡在纯水中可以避免结垢堵塞,二是清洗RO膜,

网友:
能使用通用滤芯比较方便

网友:
非标的净水器都是耍流氓  通用芯好评

网友C:
谁给推荐一款便宜的净水器成品套?

网友:
净水机通用芯,后期耗材便宜太多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给推荐一款便宜的净水器成品套?

我和父母2个地方买了两台开泉净水器,用了差不多两年了吧,蛮好用的,供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第二级一般是当做第三级,是烧结活性炭。第二级用颗粒活性炭的多。
我现在把旧的净水机123级作为新机器 ...

这样都行,厉害。

网友:
自己买瓶组装了个3级的,就是过滤一下氯和改善一下口感,现在的市政供水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