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又出了新的12v平台?老的要废掉了?

楼主(2023-04-23):
如题,有种被抛弃的感觉,不过近几年配件什么的应该还没问题吧
dd121的宣传里的

网友:
强制报废计划

网友:
我前几天也看到了,还纳闷呢,为什么要换平台,

网友A:
这种坑大友粉了, 虽然我不是大友工具用户!

和威克士一样, 换接口, 明着提升, 实际加强芯片加密,不让第三方参与电池,好吃独食!

用户就坑了, 看到新工具, 老的电池充电器咋办啊!

还是BOSCH好, 不说性价格比, 起码人家 12V 18V平台电池无论多少代更新, 接口一直统一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坑大友粉了, 虽然我不是大友工具用户!

和威克士一样, 换接口, 明着提升, 实际加强芯片加密,不让 ...

博世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坑大友粉了, 虽然我不是大友工具用户!

和威克士一样, 换接口, 明着提升, 实际加强芯片加密,不让 ...

是啊,以前12v没协议的,有可能这个升级加上了

网友:
大有的12V系统一直比较弱,销量也不高,看来大有这次准备在12V系统上发力了。

网友:
肯定是要吃独食,这还用想

网友:
这个太坑了,电池专用

网友:
学习一下博世12V平台产品多丰富

网友:
如此下去,我就不爱大有了,学苹果割硬件税?

网友A:
强烈鄙视工具厂商电池加密, 保护板锁死!

所以我不上大友,牧田等加密锁死品牌的工具!

吃相太难看!

电动工具和普通小功率用电情况还不相同,  堵转能达到千W级别。  电芯很容易就拉扯电压内阻不一致!
还有就是忘记冲电, 长期存放的电池也会锁死,

一般动力工具电池包, 即使正常用坏了, 一般也是电芯第一串坏了, 找到品牌内阻相同的电芯补上就修好了,使用起来和原装差别很小(当然这不是绝对,用内阻仪测量为准)!

还是进水气腐蚀掉连接片, 跌落连接开路等, 都会锁死,这就恶心了, 正常我补焊一下就能好,凭什么你工具厂锁死我自己花钱买的电池。

亲测朋友送我的18V牧田电池,忘记冲电保护板锁死了!
不能过原冲,拆开测量每节电池2.8V ,内阻误差很小, 基本都相同, 这样的电芯绝对没有坏。
处理的办法,一,换第三方保护板,二, 拆电芯它用。    加密电路的误判给用户造成经济损失!

网友:
最良心的就是利优比,大棍子干到底。

网友:
没有大公司的格局,却想赚大公司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烈鄙视工具厂商电池加密, 保护板锁死!

所以我不上大友,牧田等加密锁死品牌的工具!

大有电池协议只是阻止其他电池用在大有的机器上,电池本身无锁,可以用在其他机器上(只要其他机器没有协议), 换电芯也不会锁电路

网友:
在坑人的路上越走越远!

网友:
就是小厂的格局了,大厂不会轻易换接口,除非他想把旧用户送给竞争对手

网友:
大有本来就很坑,除了2933和5401,其他的都很贵,没啥性价比,现在的电芯三星的都很少,这是我在大有锂电买了5000元,得出的结论,用户不必求新买新款,务必把旧工具用坏为止,争取用出本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坑大友粉了, 虽然我不是大友工具用户!

和威克士一样, 换接口, 明着提升, 实际加强芯片加密,不让 ...

大有的5279平推12v还行,结果就出了3四个,而且还是flex的,整个大有标的就见过5279是那样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