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拆解』拆修杂牌手环充电功能障碍

楼主(2023-04-23):
『X拆解』拆修杂牌手环充电功能障碍
之前买给小朋友带的,待机时间好长,大概可以一个星期,最近发现充电不良

把充电座拆了焊接了,它是接触式的,直接焊死

最近又接触不良了

功能还行,至少看时间不错

面板拆开

显示还是可以

轻轻先开面板,焊点在下面

显示屏是焊在电路板上的

电路板用料挺多

直接焊死针脚

还是接触式的

现在充电就可以了

又可以愉快的看时间了

完毕

网友A:
这玩意没表带,怎么用?

网友:
  看到个4054

网友:
手环越来越便宜了

网友:
手环用料还不 错

网友:
看着像OLED显示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没表带,怎么用?

这应该是从表带上拆下来的状态

网友:
我的手环可能是低端的缘故,两年后待机时间缩短了一大半。

网友:
我好像也有一个同样的,虽然显示不一样,但是里面好像大致一样,是不是公版的

网友:
这东西哪怕放在桌上也可以显示心跳我也是服了。

网友:
感觉确实一般

网友:
拆了,还防水吗

网友:
一直没用过这玩意儿

网友:
能完美拆开就不容易了!

网友:
有点复杂的样子

网友:
我的手环是充电座有些松,经常接触不良,用一根橡皮筋解决问题

网友:
做工看起来太一般了

网友:
这手环功能都好就是在室外看不如意

网友:
看着还挺复杂的。

网友:
手环是不是就慢慢进化成了现在的智能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