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麦光科技黑金400/256GB,YS9082HC_MPToolV8.00.00.18.772_FW201105

楼主(2023-04-23):
搞了一个杂牌256固态  拆了YS9082HC主控   附量产工具  实际测试短不短接ROM并无大用处。

网友:
固态硬盘别扫啊……这玩意扫一遍寿命少一圈,而且由于FTL的存在扫了也不知道坏块在哪

网友A:
“ 实际测试短不短接ROM并无大用处”,可以直接开的意思吗?

网友:
就爱这种帖子,有图有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实际测试短不短接ROM并无大用处”,可以直接开的意思吗?

是的 基本不用短接也可以直接开卡

网友:
是工厂生产的时候,多贴几个颗粒的时候(且单颗测试架已经开过卡或者其他特殊颗粒)的颗粒必须短接,不然只能认到一个颗粒

网友B:
还缺一个包啊?楼主?

楼主:
已经补了 你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缺一个包啊?楼主?

补了一下下载

网友:
这个玩意很拉垮

网友:
回帖赚家元

网友(2023-06-02):
楼主,还缺一个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补了 你看一下

还是缺一个包啊?楼主?

网友:
谢谢分享 …… 这主控性能拉胯,玩玩就罢

网友C:
楼主,还缺一个包啊?下了你的两个包都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缺一个包啊?下了你的两个包都不对

M16芯片专用包,下载后用7z解压缩。

网友:
这玩意恨拉垮啊

网友(2024-04-13):
辛苦了,这个真好,我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