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太阳能无电池市电互补发电方案

楼主(2023-04-23):
选用并网逆变器,因为这种逆变器效率高还便宜,大家探讨一下看可行不,

利用一个小的隔离变压器,给逆变器提供一个并网检测电压,不让电流输送到电网,在白天太阳充足的情况有电池板供电,假如突然有一阵云票过,由市电整流供给逆变器,不至于市电和逆变器来回切换

网友:
可以探讨,要是充电网还得电力部门批准

网友A:
你以为用隔离变压器就不会回输给大网了?

网友:
这个方案是用来干嘛用呢?

网友B:
你的隔离变压器起啥作用?

网友:
要怎么实现呢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隔离变压器是给并网逆变器提供一个工频电源,逆变器才会启动,只要吧这个变压器改进一下或者用一个工频很小功率的工频逆变器,就可以解决向大网反向供电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以为用隔离变压器就不会回输给大网了?

统一回复一下,隔离变压器是给并网逆变器提供一个工频电源,逆变器才会启动,只要吧这个变压器改进一下或者用一个工频很小功率的工频逆变器,就可以解决向大网反向供电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隔离变压器起啥作用?

统一回复一下,隔离变压器是给并网逆变器提供一个工频电源,逆变器才会启动,只要吧这个变压器改进一下或者用一个工频很小功率的工频逆变器,就可以解决向大网反向供电的问题

网友:
隔离变压器有相位差,找个合适的电阻做隔离还差不多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普通没有防逆流并网逆变器是不能调整功率的,就是直流段功率多大,输出就有多大,如果负载端不能超过直流端功率,那么多余的电就会通过你的那个小隔离变压器反串到市电,不知道你小变压器能承受的住,

网友:
前提是干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