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的led背光电路是如何做的

楼主(2023-04-23):
早期的万用表是没有背光的,后来出的是有led背光的,如果自己给没有背光功能的万用表加个背光led是如何做到的?
因为我收了一个爱华的cd随身听。显示屏的前面外壳比较老旧了我想里面安装一个led灯不知接在哪里好?感觉就是做得像有背光的万用表那样就可以了

网友:
在边上加一个led灯实现的,还要一些匀光的材料铺垫

网友:
买个背光板即可。

网友:
直接飞线接个LED灯条贴到LCD屏边上,应该就可以。
不过LED灯条或灯珠启动电压挺高,单颗4.2v,估计取电要找好点,或者用升压板。

网友:
取下表屏的反光膜,找个旧手机的屏背光板(含灯珠),加工到表屏差不多大小,贴到表屏后面,再找个按键开关,将电路与背光灯珠相连即可。

网友A:
把原屏幕的反光膜去除,贴一磨砂纸,后面弄几个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屏幕的反光膜去除,贴一磨砂纸,后面弄几个LED灯

这个可操作性强。现在的疑问是这led连接去哪里实现亮灯熄灯比较方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操作性强。现在的疑问是这led连接去哪里实现亮灯熄灯比较方便呢? ...

LED接至芯片的电源端,这样万用表工作时亮灯、关闭是灯灭,如果不希望长亮可以加一个延时关闭电路或机械开关

网友:
后面加个发光二极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