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罗技M280无线鼠标

楼主(2023-04-23):
罗技M280无线鼠标

网友:
还行吧!现在都喜欢设计成飞线吗?

网友:
鼠标看着还不 错

网友:
套装的鼠标 能用级别

网友A:
不错了,还支持优联的。

网友:
看上去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了,还支持优联的。

鼠标用便宜的编码器和微动,缩水了

网友:
机械编码器,编码器那个按键就是普通微动.现在低端产品越来越缩水了

网友:
无线鼠标一定要保护好接收器,不然就无法使用了,带蓝牙的还好一点,可以在有蓝牙的电脑上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鼠标用便宜的编码器和微动,缩水了

本来就是低端产品,还是欧姆龙的微动。至于编码器,有人喜欢这种手感,不过我不喜欢机械编码器,还是光栅的好用。

网友:
用料不错,质量不错,我用的是微软。

网友:
那个长脖子微动有点意思,坏了估计不好配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正品罗技鼠标,做工不错。

网友:
低端产品就这样

网友:
那个方形微动不是通用件,坏了不好配。

楼主:
老款的M280,欧姆龙微动,还算行了

网友:
翻手看了看正在用的M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