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精明鼠多功能寻线王 NF-802 拆解

楼主(2023-04-23):
农民不懂电,到处乱接线
没错,我就是那个农民工

带这个用过四款寻线仪了
都是精明鼠牌的
毕竟精明鼠业内第一(国外的不清楚,国内应该是第一)

最近公司使用的是带屏蔽层的网线,旧款寻线效果不太理想
就换了这款,C口充电,可以寻带屏蔽的网线

本贴只是简单的拆解,我不懂什么原理分析
具体功能截图就随手截了几张我关注的,更详细的可以去官网看看

以下是实物手机拍摄
手感舒适,外壳是双层塑料,外层红色是软胶

网口与外壳缝隙较大

C口充电,好评不然还得自己改

电池比较厚,双面泡沫胶粘上的,很牢固,电池有简单保护板

整机最大担忧就是这个硅胶按键,虽说双按键双触盘,但是触盘和按键都很小

电池无商标无任何信息,看起来挺厚,说明书标注1400毫安,目测应该没有虚标

各按键下都有led灯,亮起时很好看

接收端主板有螺丝,因为扬声器是直接焊线的,不像电池有个接口
就不拆螺丝了
对了,所有连接线都是硅胶线,很软,这个也给个好评
另外经过简单测试,喇叭声音洪亮,基本无杂音

探测头原理是什么?有了解的大佬吗?希望能说说

楼主:
补上一张亮灯图

网友A:
其实都做到这个份上了。就不懂为何精明鼠不加一个测试网线质量的功能了。

像福禄克那样,用LED颜色表示网线质量,红色表示质量差,绿色表示质量好。

网友A:
顺便问下楼主,实际使用中寻线效果如何,抗干扰能力强不强。

网友:
关于业内第一的部分可以再商量一下哈哈

网友:
可以啊,但是贵了

网友:
看着还不错,物有所值吧

网友:
看着还不错,物有所值

网友:
楼主头像上的猫咪是咋了?

网友:
寻线仪做工不 错

网友:
寻线效果如何

网友:
没牛屎 又是锂电池 可以可以哈哈

网友:
数字寻线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上一张亮灯图

这种普通的才10几块钱 这个就多了一个无线功能?

网友:
测6类屏蔽线刚开始不会用,会用以后觉得真不错,一堆线里找确定头都大

网友:
我也正想买这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做到这个份上了。就不懂为何精明鼠不加一个测试网线质量的功能了。

像福禄克那样,用LED颜色表示网 ...

精明鼠如其名,很精明
你说的这个功能,应该是测线距的,类似这样的
其他型号有这个功能
测试网线质量,大致就等于测试网线的阻值了
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下楼主,实际使用中寻线效果如何,抗干扰能力强不强。

目前我只是拿短线测试了一下,还没有实际应用
等我测试过再回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