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宝马x1后备箱只能遥控器解锁故障的修复

楼主(2023-04-23):
一辆14款的宝马X1,近期出现车内解锁后后备箱门不能打开,但能用遥控器解锁打开的情况。网上问这种情况的人较多,但基本是答非所问。考虑到后备箱门关闭时振动很大,存在解锁开关接触不良或接插件脱落的可能,决定拆下后备箱内衬检查。拆备箱内衬比较简单,X1共用四枚螺丝固定内衬(图1),拧下四枚螺丝固定后可从下侧开始撬开内衬板周边卡扣, 周边卡扣撬开后,用力掰动内衬,中间的卡扣脱开内衬板就下来了。

内衬板拆下后,在后备箱门拉手对应的位置就可以看到有一微动开关(图2、图3),按动后备箱门拉手发现微动开关能正常动作,声音也正常,开关尾部导线插头连接也正常。是开关有问题还是控制部分有问题?本着先易后难,决定将微动开关从支架上拆下来作进一步检查。拆下微动开关拔下连线插头后用万用表检查开关,开关正常,二跟连线间也存在一定阻值,表明导线到控制板间不存在断路情况。接下来用表笔短接二跟连线,发现尾门有解锁动作,到此解锁故障原因查明,判断是由导线与微动开关接触不良所致。接下来对接插件做了适当处理,连接后按动微动开关,尾门锁块均能可靠动作。逆向装回开关及内衬板,车内对门解锁后尾门能正常开启,故障修复。

网友:
宝马都自己动手修了,4S表示不服

网友:
4S店500工时费

网友:
这样下去,4S要哭晕了

网友:
4s换尾箱总成,2个w

网友:
宝马都自己动手修,手艺是真心不错。

网友:
小问题自己动手不错

网友:
接触不良成了通病

网友:
这下4S少挣了几百元钱

网友:
手艺真不错,动手能力强!

网友:
怪不得她们不分给你冰琪琳吃了

网友:
居然会接触不良

网友:
思路清淅方法得当

网友:
难道是因为渗水,或者潮湿,导致氧化?

网友:
宝马维修,不收个几百块到几千块?

网友:
这不是抢4S店的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