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bb +海力士H25BFT8A1B,俩黑片丝印一样但是识别ID却不一样

楼主(2023-04-23):
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个128g螃蟹1153的主控开不了卡,就用3281bb做了U盘 奇怪的是 俩黑片丝印一样  但是识别ID却不一样 AD5E285302B2  AD7E285302B2

一开始直接贴了俩 两片都能识别 就是ID不同  量产没走完电脑就出现 无法识别USB 的提升然后卡死 开始以为一片F坏了就拆了一颗 单颗 修改文件后果然量产好了 速度60-70左右
隔天问题处出现插电脑 显示正常 本来做微PE 20分钟过不去  重新插拔依然显示正常 往里面复制文件没反应 格式化也没反应  在重新量产就卡死 就想起之前判为坏的替换量产工具又可以识别了 再次量产有一样了 卡死  请大神帮我看看 什么问题

楼主:
UFD_ALL_DBF
@ AD 7E 28 53 02 B2 01 05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7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10 10 92 92 92 5D 5D 5D 66 66 22 DB // Hynix H25BFT8A1B8R T0207 3DV6 TLC
@ AD 5E 28 53 02 B2 01 05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7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10 10 92 92 92 5D 5D 5D 66 66 22 DB // Hynix H25BFT8A1B8R T0207 3DV6 TLC

UFD_ALL_ForceFW
//--- HY 3D V6 (H25BFT8A1B8R)
FLASH_AD5E285302B2_DisableCardModeFW=1

//--- HY 3D V6 (H25BFT8A1B8R)
FLASH_AD7E285302B2_DisableCardModeFW=1

ForceFlash.set
AD,5E,28,53,2,B2_0=1565
A1565=Hynix,(16KP,1536Page)(3DV6),H25BFT8A2B8R(Single_DG)
Hynix,(16KP,1536Page)(3DV6),H25BFT8A2B8R(Single_DG)=AD,5E,28,53,2,B2,2,0,40,0,0,B,48,F0,20,48,1,0,1,60,0,2,4,B7,11,40,3,3,0,FF,0,46,0,0,,,,,
A1566=Hynix,(16KP,1536Page)(3DV6),H25BFT8A2B8R(Single)
Hynix,(16KP,1536Page)(3DV6),H25BFT8A2B8R(Single)=AD,5E,28,53,2,B2,2,0,40,0,0,B,48,F0,20,48,CE,FF,1,60,0,2,44,B7,11,40,3,3,0,FF,0,46,0,0,,,,,
A1567=Hynix,(16KP,1536Page)(3DV6),H25BFT8A2B8R(2Ext-intlv)
Hynix,(16KP,1536Page)(3DV6),H25BFT8A2B8R(2Ext-intlv)=AD,5E,28,53,2,B2,2,1,40,0,0,B,48,F0,20,48,C0,3F,1,60,0,2,4,B7,11,40,F3,3,0,FF,0,46,0,0,,,,,
A1568=Hynix,(16KP,1536Page)(3DV6),H25BFT8A2B8R(4Ext-intlv)
Hynix,(16KP,1536Page)(3DV6),H25BFT8A2B8R(4Ext-intlv)=AD,5E,28,53,2,B2,2,2,40,0,0,B,48,F0,20,48,C0,3F,1,60,0,2,4,B7,11,40,F3,3,0,FF,0,46,0,0,,,,,
A1569=Hynix,(16KP,1536Page)(3DV6),H25BFT8A2B8R(2Plane)
Hynix,(16KP,1536Page)(3DV6),H25BFT8A2B8R(2Plane)=AD,5E,28,53,2,B2,2,0,40,3,0,B,48,F0,20,48,C0,3F,1,60,0,2,4,B1,11,40,F3,3,0,FF,0,46,0,0,,,,,
A1570=Hynix,(16KP,1536Page)(3DV6),H25BFT8A2B8R(2Plane+2Ext-intlv)
Hynix,(16KP,1536Page)(3DV6),H25BFT8A2B8R(2Plane+2Ext-intlv)=AD,5E,28,53,2,B2,2,1,40,3,0,B,48,F0,20,48,C0,3F,1,60,0,2,4,B1,11,40,F3,3,0,FF,0,46,0,0,,,,,
A1571=Hynix,(16KP,1536Page)(3DV6),H25BFT8A2B8R(2Plane+4Ext-intlv)
Hynix,(16KP,1536Page)(3DV6),H25BFT8A2B8R(2Plane+4Ext-intlv)=AD,5E,28,53,2,B2,2,2,40,3,0,B,48,F0,20,48,0,3F,1,60,0,2,4,B1,11,40,F3,3,0,FF,0,46,0,0,,,,,

网友A:
我去,你这个片子和我的两个片子差不多,可以看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7149-1-1.html 这个链接,除了最后一位id不一样,我的这个也是,id还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你这个片子和我的两个片子差不多,可以看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7149-1-1.html 这个链接, ...

现在插电脑量产工具只显示蓝色小方块 不显示容量 刷新会卡死  无响应 然后电脑右下角出现感叹号 无法识别USB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插电脑量产工具只显示蓝色小方块 不显示容量 刷新会卡死  无响应 然后电脑右下角出现感叹号 无法识别 ...

短接就能重新识别了

网友:
学习了,感谢各位的经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就能重新识别了

不行  没有用 量产工具刷新就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