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C调光无频闪~薅羊毛的眼保士纯视双色调光台灯性能升级改造

楼主(2023-04-23):
前几天得到船长@8139 通知又有白嫖的羊毛,于是果断上船,之后得知是坛友@gxj411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3142-1-1.html 最早提供的船票,感谢所有热心坛友提供的信息。当天得到消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只撸了两单,我没有用签到红包,所以一单实付3.x元,看到别人用了红包只1.x元不免有点失落 ,然后船长再次发来消息,说还有好评返现,每单返3元,我靠,商家真是大冤种啊,返现后里外等于白嫖,有的人估计还会倒赚,于是好评后每单3元秒到账。

到手后发现几个问题,后面会针对性的改造,先开箱看看,外观还行。

就是折叠起来还是比较占地方,脑瓜部位只能上下弯折,不能完全折叠。

有个笔筒,触摸调光(短按)和调色(长按)

随机赠送充电头(5v 1a )这个充电头坛友拆了我就不拆了,还是c口充电线,另外还多送了一个usb宿舍灯,真良心了。

usb灯功率2.5w左右,比早期的宿舍灯外观要好,色温也比较友好。

台灯有两个颜色,这是白色单独点亮。

双色

笔筒可拆卸

这里可以卡手机

简单测试了一下,发现几个问题
1 pwm调光不能做到完全没频闪,长期对眼睛不利。
2 点亮后没有恒功率措施所以亮度是持续降低的,中段到最后亮度下降严重,影响体验。
3 没有欠压闭锁保护,电池快耗尽还是持续耗电,如果无人看管电池会挂掉。
4 没有限流措施,导致刚充满电功率很大,led挂的快。
5 充电电流太小,充电时间太长,且因充电电流太小导致不能真正的做到边充边用,因为输入功率最大2w左右,而台灯最大功耗5w左右(标称额定),所以插电使用时台灯亮度会越来越暗,不能达到最大亮度。
6 电池容量不够续航太短,且无电量指示。

针对以下缺点,打算改造一下,下面开始。

先测下充电电流,只500ma左右。

有个总开关和c口,这个开关只切断电池与控制板供电和led供电,为了实现关机充电和内部充电ic是一直连通的,也就是关闭开关后仍旧有ua级别的静态电流,但是很小影响不大。

拆掉后盖

配重

就一个小板子和一粒电池(电池根据外部充电估算实际1500ma左右,不准确只供参考)

触摸铜箔

控制板,可以看到c口 cc脚没有下拉因此不支持c to c 充电。

8脚是一颗带触控功能的mcu,旁边是3.3v ldo 给muc供电。

mcu资料,功能比较多,一次可编程。高介版的遥控和定时功能也是mcu实现的。

3.3v ldo资料

两颗mos负责两组led驱动,下面6脚是500ma 充电ic ,型号见标注。

mos资料

反面,嗯有个性 正负极线反着用

下面测下空载电流,ua级别检测不到。

白色低档位电流和功率(都是4.2v最高电压下的功率,实际电池供电会略低于一些)

中档

高档,可以看到由于板子没有限流措施(省略了限流电阻,最高档pwm脉宽也比较大),因此最高档功率远超额定。

黄灯低档

高,和白灯类似。

双色低档

最高,已经10w出头了,这个功率如果一直持续led很快挂掉。

没有欠压闭锁保护,2.7v时仍旧有83ma电流,如果没人看管,电池会过放挂掉。

再测下pwm频率20khz(懒的开示波器了,万用表凑合一下)

低档占空比

中档

最高档接近100%,另一个颜色通道类似,占空比设置不合理,这个就是导致最高档位刚充满电时功率超限的原因,由于mcu内部pwm占空比已经固化且一次性编程,是无法更改的,只能通过外部限流解决了。

一个充放电一体板儿,用它实现大电流充电2a(解决充电电流小和充插两用问题),芯片有3v欠压闭锁(解决过放问题), 芯片有电量指示(解决电量指示问题), 利用5v恒压输出(解决灯光恒功率问题)。

和ip5306脚对脚兼容,功能完善,效率极高。

安置在这里,先比划一下。

电量指示打孔

插入导光柱且上好uv胶 紫外固化

固化后

一段热缩管

剪成这样

粘在led上用作遮光隔断

对好位704粘好

控制板摘除原6脚充电ic,引出usb输入正负。

下面准备改pwm调光为dc调光,彻底解决频闪问题。下图原调光电路,为pwm调光有频闪。

原电路基础上增加一颗二极管, 一颗电容 ,一颗电感,其实就是改成低边开环buck,这样就将pwm调光转换成dc调光了,输入不同占空比pwm,输出电平不同的直流电平,且仍然保持高效。

下图所需元件

由于板子没有空位,只能搭棚。

搭好后焊在板子上,原板儿不知用的什么渣渣焊锡怎么戳都不融化,具体接线看标注。

由于原pwm脉宽最高档位太大,又改成5v供电,因此必须增加限流电阻。

一个铁片做一个固定架,兼顾散热传导。

固定好电阻

安置在这里,这样改原来的电池直接给led供电为 5v恒压供电,实现全程各档位恒功率,亮度不降低。

为了增加续航,所以增加一粒淘汰下来的手机电池。

和原来的18650并联,由于充放电板有欠压闭锁且闭锁后功耗很低,所以可以不用保护板。

全部连接好

装好测试,开关正常,各档位调光正常,左下角实时电量显示。

低电时关灯充电6w多,电池端已经2a电流了。

支持边充边用,输入功率来到8w左右,改造后台灯最高功率被限制在5w左右,因此边充边用时亮度能达到最高亮度,且同时充电。

三个档位切换和电量实时显示视频演示,不开灯时内部5v升压不工作,按键触发工作,按键关闭后延迟几秒后自动关闭升压进入低功耗模式。

欠压指示,最左面灯慢闪(低于25%电量)

欠压闭锁保护,熄灯后快闪

边充边用如果充电头功率不够,会四灯快闪提示更换合格充电头。

以上改造后,实现高效dc调光真正无频闪,各档全程恒功率亮度不下降,有欠压闭锁保护电池,有电量指示更加了解剩余电量,更长的续航时间,更快的充电速度,真正的边充边用。

完。

网友A:
大婶的又一精华吗????

网友:
现在还有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婶的又一精华吗????

哈哈我也不知道

网友B:
没赶上车,价格合适,这台灯改成这样手艺真不 错

网友C:
手艺是真心不错,必须精华

网友D:
球球手艺没说的,库存也强大,0元的灯改完了之后马上值50块了

网友:
有这个教程贴已经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球球手艺没说的,库存也强大,0元的灯改完了之后马上值50块了

我在想商家是不是故意的,不然大婶们怎么有动手的机会,

网友F:
改的真好,特别是改dc调光,寿命大大延长了,不知道厂家怎么想的,难道不测试吗

网友G:
便宜货都让你赶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赶上车,价格合适,这台灯改成这样手艺真不 错

谢谢支持,这趟车时间太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艺是真心不错,必须精华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球球手艺没说的,库存也强大,0元的灯改完了之后马上值50块了

哈哈托老兄福才有的玩儿,不然都没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的真好,特别是改dc调光,寿命大大延长了,不知道厂家怎么想的,难道不测试吗 ...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便宜货都让你赶上了!

看起来这位坛友很是不爽啊羊毛的事儿不是我能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想商家是不是故意的,不然大婶们怎么有动手的机会,

商家只是压缩成本而已,以能用为主,不会把一个廉价灯做的那么周全

网友:
改的不错,改完后价值大增啊。

网友:
没上车,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