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v15a自动充电机

楼主(2023-04-23):
江禾高科的60v15a充电机,插电没任何反应。拆开看途中元件裂了,图中这个是啥元件。插电没反应一般是哪里问题?现在整流桥没电压,发现是图中元件断路的。该元件在交流输入端 ,串联在整流桥交流端之前,输入端有保险管,保险管未烧断。感谢。目前短接该元件充电器有反应,测输出端电容电压有80v。60v充电器空载不应该是69v吗?但是网上也有说80v正常的。谁有这种类似充电机,到底应该是多少v,。手头没电池

网友A:
输出限流电阻,可能还带输出电流检测,小阻值大功率电阻,如果不带检测功能,直接短接就行

网友B:
这是输入端的一个NTC电阻,抑制开机瞬间的冲击电流。如果是这个烧断,可能是开机瞬间冲击较大,或者后级有短路。重点排查以下。如果后级没有短路了,可以找一个同类型的更换上去。

网友C:
像保险电阻,用细铜丝连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保险电阻,用细铜丝连上试试

细铜丝不行,最高能到6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限流电阻,可能还带输出电流检测,小阻值大功率电阻,如果不带检测功能,直接短接就行 ...

感觉靠谱,不过这个型号怎么分辨。没任何标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觉靠谱,不过这个型号怎么分辨。没任何标识

结合位置判断,是在初级还是次级?在电路中是怎么个接法?一张图无法判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靠谱,不过这个型号怎么分辨。没任何标识

你拍的图片实在太少无法进一步确认,就这个体积来说,一般是0.1欧或者0.2欧左右,10W以上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合位置判断,是在初级还是次级?在电路中是怎么个接法?一张图无法判断 ...

交流输入端,在整流桥之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拍的图片实在太少无法进一步确认,就这个体积来说,一般是0.1欧或者0.2欧左右,10W以上功率 ...

输入端,整流桥之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输入端的一个NTC电阻,抑制开机瞬间的冲击电流。如果是这个烧断,可能是开机瞬间冲击较大,或者后级有 ...

型号或参数怎么确认。输入端还有保险管,但是保险管没烧断

网友:
是不是保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端,整流桥之前

输入端就更简单了,相当于保险,直接短接,要是不放心就用10A的保险替代

网友:
直接短路啦就行!

网友:
看形状像个电阻。

网友:
用表打一下,是不是开路了

网友:
好像修过  电源PWM主控是NCP1397   厂家打成单片机型号   功率管炸  PWM芯片烧  都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