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57元入手的天宇指针式万用表MF47F,做工对得起价格

楼主(2023-04-23):
pdd入的。数字表有好几个了,没有指针表说不过去吧。老表价格高,再说指针表又不追求精度。那就搞一台2023年生产的新表吧。看看现在的厂家把表做成啥样了!

废话不多说,拆开看一下
没拆开时的样子

拆开了

表头特写

这张是卖家的宣传图

据说开关面板比镀金面板好,MF47-C就是镀金面板,长这样

然后外磁比内磁好,按照这个逻辑就选了F型号

精度方面,暂时就只拿了几节电池测直流电压。跟其它好几台数字表比,10V直流电压档有0.11~0.17V的误差,比数字表偏大。其它几台数字表读书相差不大。条件有限,楼主没有标准源,只能简单测试一下。目测是色环电阻的精度不是特别高,温漂大。表在南京生产的,楼主在广东使用。看生产日期是2月份,2月份南京温度应该还比较低。

然后蜂鸣器比较拉跨,声音沙哑。不过经典的造型,还是非常喜欢的。第一次在学校接触万用表就是MF47。不用装电池也可以测电压和直流电流。这点数字表就不行了

不过楼主觉得还是我的红色89XD更帅气

网友:
温漂大了看不出来吧

网友A:
不错,外磁表头,转盘开关也比那种PCB的寿命长

楼主你的89XD为啥挂在车里?

网友B:
其实MF47L更适合现代维修,至于转盘不耐用这种说法现在哪个数字表不是转盘设计不都用的好好的

网友C:
量程开关比所谓镀金的PCB的要好的多。

网友D:
你这47型万用表是后期生产的,电池用的9V.我这台47型是最早生产的,电池是1.5V和15V的,用了几十年,质量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贵

这也贵了吗?哈哈,我觉得超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外磁表头,转盘开关也比那种PCB的寿命长

楼主你的89XD为啥挂在车里? ...

因为想和我的小狮子都是红色的,哈哈,其实是从电工学校回来顺手拍了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MF47L更适合现代维修,至于转盘不耐用这种说法现在哪个数字表不是转盘设计不都用的好好的 ...

还是转盘舒服,无聊的时候我都喜欢转几圈,很解压。里面涂点凡士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程开关比所谓镀金的PCB的要好的多。

嗯嗯,烧了哪一个电阻就换掉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47型万用表是后期生产的,电池用的9V.我这台47型是最早生产的,电池是1.5V和15V的,用了几十年,质量还 ...

老前辈还是喜欢用指针表吧,15V的电池的没用过。以前的表按照当时的物价换算过来应该都是价格不菲的。现在的表便宜了,质量跟老表不能比,但是也能用。开关电路板上的电阻精度差了些。不过都是估读,定性为主,没有定量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点贵了

哈哈,你给个合适的价

网友:
这是老头乐

网友:
我的是UT89X和楼主的表差不太多,我的没有led测试功能,有温度测试功能。

网友:
我也有一块MF47F,是二十多年前买的。常用。壳子的塑料不好,一旦掉地上,后盖塑料壳易碎,我的后盖已经掉了两块了。但这个表红外遥控发射功能测量比较方便。该表能基本满足普通维修测量。

网友:
指针表,现在基本不用了,我的两块47F都是转轴断了,么宝又买不到,全五环电阻留着做电阻箱了,大致测测电阻档是否准确

网友:
老头乐老头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