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大灯发黄 更换面罩

楼主(2023-04-23):
大灯面罩发黄了,决定自己买套新面罩换,为了保险还买了一对拆车大灯备用万一失败还有的用。加热开面罩相对比较简单,自己做的纸箱烤箱,热风枪150度烤了15分钟壁纸刀划开胶,接着烤20分钟戴上手套掰开灯尖角部分这个要用力,然后沿着面罩就开了。清理残胶这个需要耐心,装的时候胶条是关键,粗细要拉均匀,胶条不均匀细的地方加热后胶就收缩没了。先装反光罩再扣面罩,需要先模拟下安装过程免得到时候中途返工就麻烦了。面罩120块包邮,过程比较顺利。

网友A:
网上那种一喷一抹就光洁如新的视频都是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那种一喷一抹就光洁如新的视频都是假的吧!

大灯表面的抗紫外线涂层老化了,喷一层那个类似打蜡,实际寿命比较短,估计能保持几个月吧

网友:
旧面罩打磨抛光原厂件

网友B:
发黄的旧灯罩好像抛光打磨就能变得透亮了,你试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黄的旧灯罩好像抛光打磨就能变得透亮了,你试试看看

那个我买过,非常麻烦,如果你的大灯比较平,或者稍微有点弧度,再配合电动工具打磨抛光的话,就很简单。

网友:
我的大灯面罩有纹路,不知道需不需要更换

网友:
这个塑胶片片卖120米太暴利了!

网友:
还是玻璃的没这现象,就是现在不生产了。

网友:
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换过灯壳。后来是熏蒸,现在什么也不想整了。

网友:
我也换过大灯灯罩,2016年换的,换之前也是发黄很严重,远光都看不见光斑了,近光也是很弱的光,换了100W的灯泡也没有改善,后来了解到灯罩可以更换,于是网购了一对换上,更换过程都差不多,我还趁着拆开大灯的机会用手捏气球吹了一下反光碗,擦了一下近光的透镜,调了一下焦距,装好后上车试验效果好多了,55W的灯泡就够用,我也试过换100W的灯泡,亮度增加不多,耗电多很多,也就继续用原来的55W灯泡了。

网友:
那个抛光然后用蒸气熏的估计有点技术含量,弄不好效果不行吧

网友:
学习了,我也要更换

网友:
只怕换过灯壳后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你这个灯是热胶的吧,如果是冷胶,会拆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
佩服,拆装灯罩是技术活,要细心耐心,还不能留下指纹

网友:
拆都拆了不改个透镜大灯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