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八款万用表对比测试电解电容,谁靠谱?谁不靠谱?

楼主(2023-04-23):
大家都清楚,万用表测电容,如果用来测试电容好坏,有时候是不靠谱的!今天就实测7个电容,前4个是一样的容量,4.7μF贴片电解电容(其中编号1是好的,其余3个都是坏的电容)!
后三个是显卡拆机的1.2mF电解电容,其中最后一个编号7是好的!
这7个电容,除了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是好的,其余中间5个全部是坏的!
测试发现,有的问题电容,某些表测量容量基本正常,有些表测量一些坏电容会出现测不出结果的情况,也可以视为发现问题电容!
总结就是只有相对靠谱的,没有绝对靠谱的,检测电容好坏最好还是电桥(有直流偏置的更好),电容耐压漏电流测试仪啥的!

网友:
感觉楼主最不靠谱

网友:
现在的万用表基本都是充电式,很难辨别,以前的表是容抗的,可以辨别,但荣抗式测量量程都比较小,

网友:
电容的测量,有时数字表测量后不放心,还得机械表再测量一下

网友A:
第5个和第6个电容,所有万用表都有测量结果,怎么还是坏的呢?有点疑问和疑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5个和第6个电容,所有万用表都有测量结果,怎么还是坏的呢?有点疑问和疑惑啊。 ...

容量偏低很多了,你可以对比一下正常的电容各个万用表测出来的容量差别不大,问题电容每个万用表测量的结果差异很大!

网友:
楼主是用电桥作标准,8个数字表测试对比的

既然是对比,建议加入晶体管测试仪(ESR也能看出来好坏),和指针表测试对比

网友:
D超过0.2我直接扔掉,没得商量,在好多电路在电容上吃过亏,感觉福表对电容上不怎么关心,好多福表没有电容档,朋友给我的那个787B,拿去现场给别人修东西,本来想去炫耀一把,结果没有发没有电容档,哈哈丢人了。

网友:
还是胜利靠谱

网友:
测不测都一样啦!

网友:
电解我觉得还是换一个靠谱,其它都没谱

网友:
万用表测电容,仅供参考,好过猜测,一般我都要用电桥确认下电容好坏。

网友:
万用表充电法测电解很不靠谱,一些容量偏小内阻增很大的,仍测得容量可用。振荡法靠谱,没有电桥,用个软件信号发生器,适当频率的正弦波串一个差不多的电容,串联测分压也可良好判断。

网友B:
没有便宜一点的电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便宜一点的电桥?

现在有很多DIY的电桥挺便宜。二手电桥也有很多便宜好用。

网友:
总结万用表就是只有相对靠谱的,没有绝对靠谱的--------就是不靠谱呗。

网友:
不错。很有参考意义。

网友:
这样评价万用表是不公平的。万用表用充放电法测的基本上是静电容。但电容主要用于交流电路。自然不如测交流参数还能测付参数的电桥准确。万用表测的电阻也是直流电阻,但电阻也不是纯阻性的器件,是不是也要说测电阻也没意义?知道仪器的测量方法知道测的什么才是重要的。吹毛求疵没有意义。

网友:
这就好比让小学生做大学生的试题,看那个小学生最聪明,其实测不出来的,专业的事情还得交给专业的工具,要不电桥、电容表就没市场了!

网友:
这个应该测阻抗(容抗),用AC测
符合实际工作情况才准确
有条件上手持电桥
没条件买块2元555板子测
绝对可靠

如有100K的表子或玩具波
那就直接开机测电解二端的ACV
理想的是0V
大了肯定ESR高了,
业余维修以命中才拆下为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