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EPSON EB-C301MS投影机清灰惊魂记

楼主(2023-04-23):
前几天休假在家闲来无事,想着投影用了这么多年了,打来清清灰,没想到一下子就花了大半天时间。

先拆下灯泡

拆下所有看到的螺丝,拿下上盖

拆下所有排线

这里是3lcd的排线

镜头没敢动

拿下主板就可以看到光路了,不算脏,看了别人的教训,不能用有机溶剂,用无纺布轻轻地擦了擦

灯泡这里也有两块凹凸不平的玻璃,还有镀膜

光路

另一个光路

简单清理完上电试机,指示灯都不亮,想着是不是哪里有检测开盖的机关,于是合了上盖,还是不行,瞬间方了。。。
所有的排线反复插拔,还是不行,噩梦开始了,没办法了,看不到电源板,把主板拆下,见到螺丝就拆,终于拆到主板了。。。

然后发现主板220都没电,仔细研究下发现220的进线没直接进主板,而是来到风扇旁边,这里有个轻触开关。。。。
之前合上上盖为什么还不行呢,原来这个是通过灯泡的板盖来控制的。。。就是这一个小开关浪费了我好几个小时。。。。

原路装上,多了几颗螺丝,其实装了一半,才想到是电源板的螺丝没装,不想拆了。
上电正常,还好只是虚惊一场,午饭都没来得及吃,搞了两块面包夹了块奶酪,流浪地球2看起来

网友A:
除了进气口过滤棉,其余的地方没报故障不清也罢,这种事我做过太多了,成败一半一半。

网友B:
图像亮度不够不知道是不是显示板老化了,换了几个灯泡都是那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像亮度不够不知道是不是显示板老化了,换了几个灯泡都是那样

感觉那个LCD屏会长时间高温导致老化

网友:
本来是让你清灰的,结果你给搞成了保养。
另外,提醒一下,过滤棉是清灰的主角。

网友:
灯泡处有开关

网友:
也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搞得头都大了!最后发现只是一个小问题。

网友:
吸灰藏灰的机器,一年清理一次都不行,太容易脏

网友:
那个纸都烤黄了,使用时间应该不短了

网友:
太精密,要慎之又慎,弄不好就拆出大毛病。

网友:
纸都烤黄了

网友:
这个玩意儿看着累,一点不如电视,图像颜色不好,没有那种“锐”的感觉。几个w的投影单位也买了,真不如大电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进气口过滤棉,其余的地方没报故障不清也罢,这种事我做过太多了,成败一半一半。 ...

同感,很多老爷车我都不敢碰。。。。

网友:
最好不要动!很精密的!

网友:
不拆不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那个LCD屏会长时间高温导致老化

肯定呢,很多年的老机器了

网友:
这是个细心活啊,还好虚惊一场。

网友:
爱普生、日立液晶投影机在灯泡盖这里都有一个微动开关,必须把灯泡盖装回去才能用的。
另外,光路可以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的。

网友:
光路的黑塑料也会老化变脆,很容易断裂

网友:
没坏别随便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