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8/STC32没硬件USB的,软件模拟USB直接下载

楼主(2023-04-23):
软件模拟USB直接下载, STC8/STC32没硬件USB的
STC8/STC32系列部分没硬件USB的也可以USB直接下载,只要速度足够快,就可以软件模拟USB直接下载
===但软件有啥要求 ?
答:就是点下面这个按钮,STC-ISP 用 V6.91N 或以上版本

大部分电脑,按上面这个菜单按钮就搞定了

安装上图菜单中的 【USB驱动程序 | 安装软件模拟USB下载驱动】即可
现在STC的不带硬件USBSTC8G/STC8HMCU
基本都支持用软件模拟硬件USB下载用户程序,
因为走的是USB-SCAN通信协议,不管任何版本操作系统,都要安装驱动。
STC-ISP V6.91N或以上版本 如上图安装驱动。

网友:
这都可以,屠龙技啊

网友:
usb硬件走的是双向差分信号,低速协议实际的信号频率在757K,所以模拟低速设别硬件上是没问题的,主要是协议栈的移植比较麻烦。
之前用51模拟过usb-hid,协议栈处理占总工作量的80%以上了

网友:
软件模拟硬件USB直接ISP下载,建议尝试,不支持仿真(3.3V系统)

ISP下载步骤:
1、D-/P3.0, D+/P3.1与PC-USB端口连接好
2、将P3.2与GND短接, 实验箱板子上的P3.2/INT0按键按下
3、给目标芯片重新上电。若目标芯片已经停电,直接上电即可;
  若目标芯片处于通电状态,则需给目标芯片停电再上电(冷启动)。
  等待STC-ISP下载软件中自动识别出“STC USBWriter (HID1)”识别出来后,就与P3.2状态无关了。
4、点击下载软件中的“下载/编程”按钮

(注意:USB下载与串口下载的操作顺序不同,千万千万不要先点下载按钮,
  一定到等到电脑端识别出“STC USB Writer (HID1)”设备后,才能点下载按钮开始下载)
=================================================================================
现在STC的不带硬件USBSTC8G/STC8HMCU
基本都支持用软件模拟硬件USB下载用户程序,
因为走的是USB-SCAN通信协议,不管任何版本操作系统,都要安装驱动。

网友:
手册上说stc8h8k64u是B版以后才支持硬件USB直接ISP下载。但是怎样区分手上的片是B版还是A版呢?

网友:
STC8H8K64U的所有版本都支持 硬件USB直接下载,B版本开始支持硬件USB直接仿真
===都是B以后的B版,没有A版本了

网友A:
STC8H8K64U USB仿真一小会就卡死,HID由ICE变成了ISP,大概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H8K64U USB仿真一小会就卡死,HID由ICE变成了ISP,大概什么原因?

方便上个截图吗?KEIL中选USB仿真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便上个截图吗?KEIL中选USB仿真就可以

不是不能仿真,是启动仿真一会卡死的,串口仿真则没问题。USB口里芯片有5cm左右,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能仿真,是启动仿真一会卡死的,串口仿真则没问题。USB口里芯片有5cm左右,有没有影响? ...

P3.0  P3.1用于USB仿真的话,最好不好接其他的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P3.0  P3.1用于USB仿真的话,最好不好接其他的器件

没有接其它东西,只引出一个排针方便测试串口,USB下载没问题,每次都成功。

网友:
可能要用正规的USB线,如下图左侧带磁环的线

网友:
仿真异常原来是启用看门狗导致的,看门狗溢出时间=131mS。采集USB信号,全速运行后停止运行,好像芯片复位了,但串口仿真没有这个问题。

USB仿真

串口仿真

网友B:
仿真时不要开看门狗,开了就要帮你喂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仿真时不要开看门狗,开了就要帮你喂狗

问题不在这里,是USB仿真和串口仿真不一样,我觉得,USB仿真监控程序也应该定时喂狗,因为,真正的程序是需要使能看门狗的。

网友B:
有这需求,那就得假戏真做,单步,停下时,都得帮喂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这需求,那就得假戏真做,单步,停下时,都得帮喂狗

老实讲,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停下来还能喂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实讲,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停下来还能喂狗。

这活得仿真系统程序帮你干,仿真停下来了,你系统程序就停了,这时仿真系统要帮你停一些东西,还有帮你喂狗

网友C(2024-09-29):
请问不带USB硬件的STC芯片,可以模拟USB进行通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不带USB硬件的STC芯片,可以模拟USB进行通讯吗?

可以的,软件模拟USB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