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为净水、饮水一体机加装倒计时功能,避免千滚水,节约电费

楼主(2023-04-23):
      以前RO反渗透净水器用的安吉尔,品牌机耗材太贵,后来找到一款RO反渗透一体机,冷热款含滤芯价格不到600元,过滤效果极好出水TDS在7的样子,通用耗材滤芯一年只要70元
制冷和制热有机械式开关,比如加热,烧水接近100度后温控开关就关了,但是如果不手动关闭加热,那么温度降低后又会加热,千滚水不说,耗电是最大的问题,于是准备给净水器
加两个倒计时开关,到达时间后切断加热或制冷,这样电费就节省了,也不担心水反复加热,这是 2021年改的一台,链接在: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9534-1-1.html

      今年给老妈买净水器,我还是在原商家购买,不要制冷功能才400多元含滤芯,比大品牌做工肯定差点,不过公模+通用滤芯,机器和耗材都便宜,制水效果一点不差,TDS实测6
      上次倒计时模块我是买倒计时开关拆的,这次直接买的倒计时模块,可以设置999秒到时或999分钟倒计时,TB价格13元包邮,安装前先测试模块功能,图片如下:

拆开净水器前面板,在合适的位置用胶粘上几颗螺丝(螺丝先安装在模块上,为螺丝涂抹胶水)

安装上模块

接好模块,手上没有合适的点动开关,干脆拿了一个以前的游戏机按钮装上,模块我选择的24V供电,可以直接在面板的电容两端取电

模块控制继电器,饮水机加热开关并联两根线到继电器。这样平时关闭饮水机的开关,由模块控制,如果需要一直打开加热,原来的开关也能用

安装后的效果:由于手上没有长柄轻触开关,暂时接了两个笔芯加长到外面,也就是哪两个粉红色的按钮,以后可以用长柄开关替换

使用效果:按粉红色的按钮可以设定倒计时时长,夏天可以设定为300秒,冬天可以设定为500秒,设定后会记忆,断电开机不用重新设置。按一下上面的倒计时开关,净水器开始加热,上面加装的模块显示倒计时进度,当然也可以手动终止倒计时。这样需要喝热水就按开关,可以节约不少电费

网友A:
这个不错。厂家为什么就想不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厂家为什么就想不到呢

我也不知为什么    找了很多净水器   都没有这个功能,只能是水烧开了变成保温,然后又加热     除非手动关闭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厂家为什么就想不到呢

成本高被,现在这种都快淘汰了,都是即热式饮水机了

网友C:
加个继电器配合温控开关实现自锁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
想法不错,可以去申请专利

网友:
这个功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继电器配合温控开关实现自锁不是更简单吗?

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高被,现在这种都快淘汰了,都是即热式饮水机了

即热的温度可能不够哦

网友:
我用的是4键的那种控制板. 有很多模式可以设
我是用来净水器接一壶水 防止溢出. 设置好大概120秒 按一下水阀打开 到时自动停

网友:
单位的公共饮水机,好像连续出2-3升水就停了,要继续出水需再按一下

网友:
方法不 错,热水很实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操作?

220伏继电器,常开触电并接在电源开关上,线圈并接在加热管两端。使用方法:打开开关,再关上。继电器自保加热管工作,温度到了断电,继电器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伏继电器,常开触电并接在电源开关上,线圈并接在加热管两端。使用方法:打开开关,再关上。继电器自保 ...

之前没有想到,以后再改造可以这样操作

网友:
200多买个厚膜即热管线机   想出多少度就多少度  想出多少水就多少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