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电热水袋

楼主(2023-04-23):
比想象的更复杂一些,单面4层,里到外分别是塑料,塑料,薄膜,绒布,通过热熔压边。加热是电热丝,不是热得快,电路里面有一个温度开关还有一个温度保险丝。充电座也是压下通电,热水袋气鼓以后撑起来,断电。内部的水好像就是真的水。

网友A:
红白线是怎么接起来又不漏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白线是怎么接起来又不漏水的?

胶呗,这种胶只要是长期浸水就很难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白线是怎么接起来又不漏水的?

套管灌胶,我拍个特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白线是怎么接起来又不漏水的?

漏水也没关系,水的电阻率高,而且形成的回路与外界也是隔离的。以前还有直接在水中加电解质,火线地线裸露,把水当电阻直接加热的设计,现在被禁止生产了。

网友C:
这个算高级了。
我拆过的都是热得快式加热。一年就坏。

网友:
电热水袋一直觉得不太安全,我还是用的直接倒热水进去的热水袋,2L的超大杯

网友D:
这个做工算好了,至少发热部分保护的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算高级了。
我拆过的都是热得快式加热。一年就坏。

热得快那种外面能摸出来是一个疙瘩,这个摸出来是一个方块,拆开才知道是电热丝。看样子挺正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做工算好了,至少发热部分保护的很好了。

新的时候好像挺贵的,故障率也挺高,保修就是换,问题是出保也没法维修。

网友:
拆开就没法用了,万一漏水就漏电,不安全了。

网友:
这种还算质量好的

网友:
不太安全,这种接市电的

网友E:
发热部分有保护,做工算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热部分有保护,做工算好的了

算是正规产品,看样子人坐上去也不会破。

网友:
电热丝的相对安全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算高级了。
我拆过的都是热得快式加热。一年就坏。

基本都是差点口和加热管之间的连接硅胶线断了。

网友:
这电热水袋不安全

网友:
这种电热丝的比那种电极式的更安全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漏水也没关系,水的电阻率高,而且形成的回路与外界也是隔离的。以前还有直接在水中加电解质,火线地线裸 ...

漏水就会电解产生氢气、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