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测试一款真U段无线话筒,频率可调,改频段

楼主(2023-04-23):
买一个试一下,金属外壳,看着不错,50频点可调,卖家说大部分是B段的,我收到这个A段,拆开发现电路板标A处有个100欧电阻,让卖家看了B段没有电阻,拆掉后果然显示B段了。

网友:
这难道就是KTV专用野兽派嚎叫定制的话筒?

网友:
电路部分都不是重点,音质好坏,最关键的还是振膜

网友:
看着里面简单啊

网友:
看着还行,不知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调频不错

频点非连续,都是实测的

网友:
不知效果怎么样,昆腾的板

网友:
做工不错,能调频的好。

网友:
做工很好,比固定的要好很多

网友:
都是单芯片的射频IC了

网友B:
咋还专门设置电路屏蔽频段呢,有啥监管要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还专门设置电路屏蔽频段呢,有啥监管要求啊

你指的是我提到的AB吗,这是程序为了通用,严格来说输出电感需要相应更改。接收器也分AB,避免干扰。

网友C:
看到 u段 我总觉得 对讲机能跟他连上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 u段 我总觉得 对讲机能跟他连上 哈哈

对讲机能把他盖的死死的,和他们凑一起,5W功率一发射,接收机爆表,虽然频率差了300多兆。
这无线话筒还是要森海塞尔和舒尔,其他都不大靠谱,当然价格也很感人

网友:
不错,这么简单改频

网友:
看着还挺高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我提到的AB吗,这是程序为了通用,严格来说输出电感需要相应更改。接收器也分AB,避免干扰。 ...

原来如此,感谢科普

网友:
U段话筒看起来还不错

楼主:
单片机14脚接锁定开关,原打到LO(接地)为锁定,切断14脚,串100欧电阻至频段切换,打到LO为低频A段,HI为高频B段,完美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