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出现裂缝的闪存颗粒还能用吗

楼主(2023-04-23):
吹的时候不小心用镊子碰了下,然后听到一声清脆的响声,本以为颗粒废了,没想到还能用,想问下这颗粒还用的住吗

网友:
能用啊,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彻底炸了,症状就是少一个CE,或者其中一个CE直接变乱码,要不就是缺少的那个CE来回反复横跳,一会有,一会没有,前两种还算好的,后者完全没办法,工具量产的时候,直接干扰了

网友:
随时GG
建议不要用来存重要数据

网友:
估计没有伤到内核。。。

网友:
图片看不出来裂痕

网友:
居然还能用

网友:
直接掰成2半,分别焊接

网友:
坚持到不能用的时候。

网友:
问题不大,别放重要数据就行

网友:
继续用的人,咳咳,赌性很重的说。

网友:
估计一冷一热,或者磕碰都有可能随时狗狗了。

网友:
还是别用了,随时暴毙

网友:
往壳子里灌导热硅胶,能固化的那种,应该可以挺下去,反正别放重要文件

网友:
最好不要用。

网友A:
我的两片海力士闪存都裂了一个角,还在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两片海力士闪存都裂了一个角,还在正常使用

裂一个角应该没事,我是从中间裂开了

网友:
裂一个角一般没什么问题的,晶圆一般在封装的中心来着的,建议加一点胶水来固定就好,反正不要用来放重要的资料啥的

网友:
这个别看长相

网友:
NBplus了,,,躯体裂了,,,灵魂不灭

网友:
估计命不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