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SSD持续掉价!100块钱单价入手两块512g拆机并测速

楼主(2023-04-23):
两个月前呀,,,136的车个个找我上,可惜已经开走。现在。。。。。。。。固态价格已破百。。。叠加多多果园84可以到手。

测速电脑配置

看完贴后,求各位给个建议。我买这些盘用途是打算跑p2p pcdn的。但是刚好这两块盘都不是很烂,且都是tlc。那么我现在要改变一下注意,一块跑p2p pcdn一块做电脑软件盘,请问哪一块更好?

由于两个物品,两层楼发

楼主:
第一块悉硕512G 三星ufs3.1 TLC芯片,螃蟹IC

外包装

红色外壳喜庆

抠开

标签

两颗三星ufs芯片,tlc,单颗256手机拆的吧

官网还有这个芯片

flash id检测信息,螃蟹主控不显示开卡坏块。

smart没什么好看的

笔记本光驱位测速,偏慢仅供参考

总结:不论性能参数,光说颗粒,这ufs应该是手机拆的,用在手机的一般都是正片,并且手机写入量不大,寿命应该还有不少。用这个做软件盘会不会好呢?

楼主:
第二块Supercheer 闪迪全新TLC RM片,慧荣IC

外包装

背面

厂家

合格标签

黑色外壳

背面

内部

慧荣+闪迪rm

开卡坏块21,这很好。相比起 移* 的600多坏块好太多。。。。。

没什么好看

同上仅供参考

总结:不论性能参数,光说颗粒,这是闪迪的rm降级片 ,虽然品质比不上上面三星,但是他看起来是新的片子。并且开卡坏块也挺少的。用这个做软件盘会不会好呢?

网友:
这次买的是啥牌子的?
那个悉硕太山了,免费给都不敢用。

网友:
既然这样了,是不是要趁价格低上个三星企业级别的呢?

网友:
静等拆机图,看看硬件是不是随着价格一起缩水。个人来说,给系统或者自用的还是选一下牌子货的好,做启动盘或者移动盘,装些不太重要文件的盘可以不挑牌子,当然钱多的当我没说ヽ(  ̄д ̄;)ノ

网友:
好还是孬啊 ,,

网友A:
应该是拆废旧手机拆出来的片子。表面划痕好多。
不过一百块钱两个还是凑合,平均五十块钱一个。用来下载和放游戏。

网友:
第二个是把原来的字磨了重新刻的吗?

网友:
我买的大船货估计是1.6T的350保一年,毫不犹豫的下了一单

网友:
1T的掉到百元内也是迟早的事

网友:
还是很便宜的!

网友:
胆子小 重装系统太麻烦  还是老老实实用囤的 MLC   ……

天天用的电脑 5年没有装系统  速度很好 ……

网友:
用的都是业余测试软件,没有参考价值。。。换成urwtest跑一遍试试。

网友:
各有千秋,不是特别差呢

网友:
现在SSD真便宜,便宜到不敢用

网友:
不是太敢用,数据丢了麻烦

网友:
我是149买的梅杰512G,结构一个月又掉价10块,血亏。

之前买240G的是4颗粒,这次买512G的倒是2颗粒,真是搞不懂啊。

实测速度读差不多,写没有240G的快,4颗粒的写到450M以上,2颗粒只能到400左右。

网友:
二手颗粒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拆废旧手机拆出来的片子。表面划痕好多。
不过一百块钱两个还是凑合,平均五十块钱一个。用来下载和 ...

人家说单价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