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维修28岁万年历闹钟失败,一气之下买个新的,新旧对比缩水是历史潮流?

楼主(2023-04-23):
1995年生产的“古董”老万年历语音报时闹钟,用了20年后坏了,一直扔着,最近有时间了尝试修一下。
老站的拆解
碱性电池爆浆漏液,腐蚀了电池仓。将电池仓清洁之后也没有反应。

牛屎邦定芯片,玻纤电路板,日本大真空KDS晶振,导电橡胶按键,斑马条液晶屏
从清华紫光MP4拆个喇叭

从三洋傻充拆个电容

拆了东墙又拆西墙,合体之后

显示缺笔画,按键失灵,摔
一气之下咸鱼买了库存
拆新机看看。垃圾纸板,NCK电容

工人打螺丝太暴力了,塑料螺柱都开裂了。估计我再拆了的话螺柱就要废了,涂了点AB胶加固装回去了。

这个万年历语音闹钟,有些“老人”可能有点记忆,在上个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实际上这个钟大有来头。这是深圳华得电子生产的,华得电子隶属于台湾瑜得ULTMOST集团。瑜得在1992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一的语音计算器生产商。1993年在深圳建厂成立华得,1995年生产这个型号为8805的万年历语音闹钟。1997年注册美丽通MELOTALK商标。大部分国产语音钟表产品都使用了瑜得的技术和(牛屎)芯片。
牛屎邦定芯片也可以耐用十几年。
导电橡胶按键和斑马条液晶屏会老化失灵,比牛屎芯片挂得快。
产品越到后期越缩水。
小功率设备(一个月以上不换电池的)不要用碱性电池,漏液风险很大。
国产二硫化铁锂电池质量参差,不要囤锂电池。鹏辉(耐时的厂家)电池在10年质保期内,部分电池自放电降低到0.4V,还有个别电池升高到2.8V(我真怕它会炸)。

2023年4月24日更新:
我用铝箔胶带勉强修复了按键(只能用几十次左右,按多了铝箔会掉)。即使我多次清洁之后,屏幕还是显示模糊,中间有黑影,可能是液晶屏老化或者(斑马条)导电橡胶连接器之间接触不良。这个钟的精度不错,一天误差1秒左右,可能是当年用料不差,用了日本大真空KDS的晶振。难得与WiFi钟同步了。
与WiFi钟对比

参考来源:
Ultmost Technology Group
品牌简介 – 华得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polygens.com)
捡来一个电子语音报时钟,开拆。|拆机乐园 -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拆一个十几年前的真人语音报时闹钟|拆机乐园 - 数码之家 (mydigit.cn)
Ultmost Talking Plus 日历闹钟 8805 复古 | eBay
Meltalk美丽通数字电子台钟的检修 - 豆丁网Docin
Melotalk牌90年代的万年历能播放什么音乐?童年回忆_哔哩哔哩_bilibili
内置15首音乐的歌单(有两首不知道):
1未知
2秋日私语  A Comme Amour
3未知
4爱的罗曼史 Romance de Amor
5卡萨布兰卡 Casablanca
6致爱丽丝 Für Elise
7少女的祈祷 The Maiden's Prayer
8绿袖子 Greensleeves
9寂静之声 Sound of Silience
10美丽的梦中人 Beatiful Dreamer
11爱情的故事 Love Story
12教父主题曲 Speak Softly Love
13天鹅湖 Swan Lake
14罗密欧与朱丽叶 Love Theme from Romeo and Juliet
15洋娃娃之梦与醒 Dolly's Dream and Awakening

网友:
看来楼主对这个是真爱啊!

网友:
显示缺划,应该是斑马纸没接触好。

网友:
有可能是晶振坏了,把好的那个换到坏的那个上面试一下!

网友:
也有一个语音报时闹钟,屏幕显示缺画,语音正常。

网友:
斑马纸的问题,重新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语音万年厉闹钟功能挺多修理下还能用也有一台功能比这还多背光膜坏了

网友:
这东西估计走时也不准,需要8025大法改之

网友:
8025改造走起来

网友A:
以前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我爸拿回来的电子表,还有电子时钟都会学公鸡叫

网友:
应该是斑马纸的原因。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的,现在还能用

网友:
爱的罗曼史???你确定吗?

网友:
斑马线从新安装

网友:
楼主的话不无道理,现在很多东西减配都非常厉害。

网友:
报时,对老人和
盲人很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我爸拿回来的电子表,还有电子时钟都会学公鸡叫

学公鸡叫的,应该是个黑色的电子表吧,小时候邻居家一个叔叔有一个,没事的时候,就按一下,然后先是鸡叫,叫完会语音报时,那个鸡叫的键好像是绿色的,能占表盘近3分之一的位置。

网友:
液晶屏没装好

网友:
显示缺笔画估计是时间长了斑马线接触不良。

网友:
重新焊一下斑马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