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个大晶振,发现是大振套小振

楼主(2023-04-23):
拆机的,很老的电脑上拆的

挺大,长近两厘米

背面

侧面,4引脚

拆开后,原来里面还有个小晶振

小圆晶振就很普通

网友:
还有一个IC呢,这是不是就叫有源晶振了?

网友:
有源晶振本来就是一个无源晶振加个外围电路

网友:
感觉外围是不是起补偿什么作用?

网友:
只是整合的结构。

网友:
11.0592晶振不是一般用在RS232通信的吗

网友:
有源晶振,正常

网友:
带电路的晶振,算晶振模块了

网友:
这。。。超出我的知识范围了

网友:
这是有源晶振,直接输出频率信号的.

网友:
有源晶振,这个是正规的,起码还是金属壳封起来的,可靠性好。现代的有源晶振真小巧,比硅麦还小

网友:
还以为是大个的圆柱晶振里面套一个小个的圆柱晶振。

网友:
有源晶振就是这样的

网友:
要是恒温就好了。

网友:
有源晶振确实是这样的封装模式,不是假的。

网友:
有源晶振,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有源金振本来就这样的啊

网友:
我还以为是俄罗斯套娃

网友:
看着是正规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