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雅马哈RX-V592功放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3-04-23):
帮朋友修的,不开机。一开始以为晶振问题,后来发现是晶振旁边的电容漏电所致

不开机,屏幕也不亮,怀疑面板问题,发现面板就一个控制芯片,旁边有个晶振,就想着重新焊一下,结果趁热通电,居然开机了。

等冷却后,再开又不行了,判断是晶振问题,网上买了等了好几天

装上后趁热开又能开,等冷却后又不行了

用热风枪吹吹晶振周围就能开机了

掀开屏幕,发现晶振旁边有个元件,一开始以为是电阻,但是颜色是黄色,发现旁边标号是C602好奇怪。

后来找了电路图,发现是104电容

更换了一个独石电容,故障彻底排除了

就是这个控制芯片的右上角,这个电容离晶振很近,被误导了。

网友:
居然能找到电路图,厉害。

楼主:
如有需要图纸没有家元的,可以留言,我传给你

网友:
三脚晶振,内置电容,比较少见。

网友:
那个电容是低电平复位用的。RESET脚。

网友:
雅马哈的做工是真不错

网友:
第一次看到色环电容

网友:
复位失败,所以不能开机

网友:
谢谢分享,最好还是放到百度网盘方便坛友,论坛下载要扣家元!

网友:
l楼主毕竟是老修理大佬了,这么小的元件,凭的是经验发现故障的吧

网友:
看外表,怎么也想不到它是个电容。

网友:
好久没见老大的维修贴。老大的维修贴看着就是舒服。讲解仔细,版面舒服。

网友:
运气好,修好了

网友:
手艺真好
第一次见这样的电容

网友:
谢谢分享,还有画,这图可是不好找呀

网友:
加热周边能行,第一感觉就是电容失效

网友:
我有好多台鸭马哈,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