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80年代上海电表厂出品的PF5b数字万用表拆解

楼主(2023-04-23):
咸鱼收回来的机器,卖家说没有电源线所以没测试

到手后发现成色非常新,测了下貌似功能也是正常的(目前只测了电压档)
在网上没有找到这台万用表的资料
万用表型号为:PF5b型数字万用表
此万用表可以测交直流电压和电流和电阻

转盘开关选择量程,拨动开关选择测量模式,分别为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电阻,三个接线端子为第一个电压大于100V就到接这个端子
,小于100V或测试电阻和电流就接第二个端子,第三个端子为公共线

转盘特写,转盘非常新,感觉不是原装的

显示屏部分特写

顶部只有非常少的污渍

背面的电源接口我是第一次见,望各位大佬可以普及下这个接口的知识.

铭牌信息特写,生产日期为1985年6月

把手位置写着生产厂家名称

打开顶盖

显示屏为VFD屏幕,屏幕有点倾倒了,可能是运输的原因导致的

波段开关特写

变压器特写

两个大电容,生产日期为85年一月

主控芯片特写,型号为CH259B,在网上没有找到任何资料
芯片金灿灿的,很好看

万用表背面

很多运放二极管电容电阻啥的,不太认识,哈哈

由于没有这种电源线,先串个灯泡试机,防止接错爆炸

上电亮了,屏幕亮度很好

输入5V电压,万用表打到10V电压测试,显示4.994V,还是挺准的,
这万用表过了38年后精度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实在是厉害

打到100V电压档,也正常

最后送上当年有关这个万用表的报道,其他资料是真的没找到了

网友:
精品国产仪表,再见分立元件双积分ADC。
话说那个国产金封元件资料很难查到了,很多都是当年的定制非标芯片,厂子都消失了,
资料更是无存
至于那个奇怪的电源插头,想配就去旧货市场碰碰运气吧。当年国产这些插头也都是非标的,
没个统一标准,各做各的,可能某个厂出来这么个产品就拿来用了。

网友:
好东西,珍藏着,漂亮,以前的的电路就是漂亮

网友:
老货质量就是好

网友:
今天看来像手持台式化

当年我们能做到这样已很不错了

网友:
值得收藏的万用表!

网友:
外观,里面都很新净。

网友:
此表经历3,4十年,成色竟还那么新,保养的太好了。此表不足之处转换用的多层波段开关,触点太多,容易引起接触不良,我一台500型万用表,波段开关严重氧化,换也没法换,丢又舍不得,只好放着吃灰

网友:
在80年代已经算精品了~

网友:
虽然是85年的老产品,但做工还是很认真的。

网友:
好东西,显示比现在位发多啊。哈哈。

网友:
看着像新的一样

网友:
显示屏真漂亮

网友A:
在当年谁要是一台这货,绝对的是全村最靓的崽

网友:
那个年代的高级货

网友:
数字万用表用料挺足

网友:
当年的高端货啊!!!

网友:
铁板下后面是什么,鱿鱼吗?

网友:
好东西,当年应该是天价货吧,并且是当时的真材实料堆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当年谁要是一台这货,绝对的是全村最靓的崽

也算大地主了,当年价格,谁能买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