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会用AUTOCAD的吗?为什么替换了字体下次打开仍然要替换?

楼主(2023-04-23):
一个别人画的文件,刚打开时提示替换字体,用一个hztxt的字体替换了,能显示,不再乱码了,但下次再开就又提示替换了,我上一次打开明明保存了的,这怎么回事?

网友:
不会AUTOCAD,只能帮你顶一下。

网友A:
没注意,是不是分临时替换和永久替换?

网友B:
只是兼容性替换显示,想要更改必需更改图层文字属性

网友C:
百度一下,把这个字体下载下来,放CAD的font文件夹里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兼容性替换显示,想要更改必需更改图层文字属性

怎么改啊,我只会简单的画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改啊,我只会简单的画图。

找不到啊,字体名字都改了,应该是别人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一下,把这个字体下载下来,放CAD的font文件夹里就行了。

找不到啊,字体名字根本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是不是分临时替换和永久替换?

替换的时候就指定一个字体,并没有临时和永久的选项?

网友:
把可以替换的字体复制一份, 名称改成被替换字体的名称,然后复制到安装目录的fonts文件里面去,就不会提示了。

网友:
字体要和软件字体放在一起并同名,不然每次都要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改啊,我只会简单的画图。

搜索"CAD换字体",灰常多的教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啊,字体名字根本没有

字体帮你找到了。cad字体一般后缀是.shx

网友:
楼主字体如果可以尽量不要加的太多,加的多会对软件的启动会慢会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字体帮你找到了。cad字体一般后缀是.shx

谢谢了,这个我有的。

网友D:
你用一个hztxt的字体替换了,能显示,不再乱码了。下次再开又提示要替换,
是因为你的AutoCAD软件里,没有原来dwg图形文件中那种名称的字体,AutoCAD软件认的是字体名称。

解决办法:
打开图纸后,点“格式”,文字式样”,出现如下对话框:

黄三角看到吗?AutoCAD软件里缺少的字体。

其它缺少的字体都这样替换。
回到AutoCAD软件,点保存就OK了。下次再开就不会提示要替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一个hztxt的字体替换了,能显示,不再乱码了。下次再开又提示要替换,
是因为你的AutoCAD软件里,没有 ...

这个很详细,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