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音频均衡器各频段准确不?

楼主(2023-04-23):
各位大师,音频均衡器的频谱各频段频率准确不?就拿十频段来说,各段频率的带通是怎样工作的?

网友:
给你个链接,你看看有没有用。EQ均衡器各频段详解+调试方法https://www.renrendoc.com/paper/203855701.html

网友:
软件调的,感觉没硬件的均衡器调整的效果好

网友:
比你想象中更准确。
至于怎么工作,有模拟电路,DSP,纯软件处理等几种手段。
不管哪种,要想摸摸门道得有电路设计或软件开发的基础。
百度“图示均衡器电路图”, 那个电路看起来像回事。

网友:
使用软件调的会更准确。由于人工耳测得的频响曲线数据不能代表实际佩戴时鼓膜处接收到的频响曲线,尤其是高频部分往往存在较大的出入,需要用扫频信号进一步校准。

网友:
这东西不会说假话,什么频率通过的就是什么频率,比普通人耳朵灵敏度要高

网友:
音频模拟信号,本身频谱分布在音频范围内(20-20khz),不是信号发生器准确调整到每个频点,这些频点预估是做大量实验验证调整点,个人认为准确和偏移一点,不影响听感,只是信号调整或是调试设备会有偏差。

网友:
音频均衡器通常用于调整音频信号的频谱,以增强或削弱特定频段的音量。十频段音频均衡器通常将音频频谱分为十个不同的频段,每个频段对应于一定的频率范围。

对于十频段均衡器,不同品牌和型号的均衡器可能在频段的中心频率和带宽上有所不同。一般来说,每个频段的中心频率通常是等间隔的,例如从低音到高音依次为 32 Hz、64 Hz、125 Hz、250 Hz、500 Hz、1 kHz、2 kHz、4 kHz、8 kHz 和 16 kHz。每个频段的带宽(也称为Q值)通常取决于均衡器的设计,可以是固定的或可调节的,决定了每个频段的干预范围。

带通(Boost)功能和带减(Cut)功能是十频段均衡器的两种基本工作模式。在带通模式下,均衡器增加或增强特定频段的音量,而在带减模式下,均衡器降低或削弱特定频段的音量。增益或削弱的幅度通常可以通过控制均衡器的旋钮、滑动条或数字界面进行调整。

需要注意的是,音频均衡器的频率准确性和带通效果取决于具体的均衡器设计和实现质量。不同的均衡器可能在频率响应和干预范围上有所不同,因此在使用音频均衡器时,最好参考设备的说明和规格,以了解其具体的频率响应和工作方式。

网友:
软件调的

网友:
看你测的是哪个环节,本来模拟输出就不是确定的,调EQ可以改变输出,但经过耦合出来实际的增益未必能达到你调的幅度,所以严格来说这个东西并不准。

网友:
实际频响和 听音环境大有关系,例如 装饰、挂画 空间长宽高等

网友:
要看放大器的质量,有的准确

网友(2024-02-28):
功能正常的均衡器的频段相对还是比较准确的,模拟均衡器跟数字均衡器的工作原理截然不同,模拟均衡器就是个贷通滤波器,数字均衡器是靠DSP电路处理的

网友:
各段频率的带通

网友:
个人认为使用数字电路调的会更准确,模拟电路调整的多半是个大概范围吧。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