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讯高级设置显示三个sim卡的如何切卡?

楼主(2023-04-23):
本板块其他同仁发过显示两个sim的,默认之外就是实体卡,这三个的,哪个对应实体卡呢?
补充,虽标明客供,但中奖了,有sim卡座
PCB上可见003mb,我这只不拆屏蔽罩看,也应该是高通410芯片的吧?
较真就安装CPU-Z查看一下了
有个新问题是PCB 边缘有铜箔标注TX RX等,我判断是USB,诸位怎么看?

我有个新想法:这东西可否通过USB方式扩展一个卡,来扩容
然后,从fastboot启动设置从USB启动,来安装一个Linux
不知道是否有前辈实施过此方案,这总比硬改安全简单
轻松变身一台微功耗服务器,那这种随身Wi-Fi撸羊毛更来劲了
更起劲了

老商标

有插座,边缘铜箔

网友A:
拆开看看丝印,ESIM通常会标123的,见过最多的是三个ESIM焊盘加一个SIM卡座的机器,不过里面就焊了一块ESIM,其它的两个别说ESIM了,边上的电容电阻都省了,然后卡座也是空焊盘。

网友:
我的也是三个

网友:
这么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丝印,ESIM通常会标123的,见过最多的是三个ESIM焊盘加一个SIM卡座的机器,不过里面就焊了一块ESIM ...

你是随身WiFi 资深专家

网友B:
2是eSIM
1是卡槽
3 没有实物

eSIM激活了?充值10G5.9元还是多少?

网友C:
这个切卡不限制吗?我之前上车的切自己卡会重启

网友:
直接上卡测试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切卡不限制吗?我之前上车的切自己卡会重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5243-2-1.html
这个帖子的22楼提供了一个替换的方法来解决用自己卡重启的办法,你可以参考一下,但不保证有效,毕竟这玩意的品牌和版型太多了。

引用 网友D:
9元买了同款,也是切自己卡循环重启,如何解决?谢谢

123pan.com/s/3GL7Vvur4Sh.html

1、下载那个随身wifi助手和build.prop文件,就是蓝色界面那个
2、然后输入G(提取/上传)回车
3、打开提取目录,有个上传build.prop文件
注意:放在同一目录就可以
https://www.123pan.com/s/FhRbVv-Dws53.html提取码:Y10O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随身WiFi 资深专家

我才是纯小白,离了教程也就只会用个烙铁和万用表了,只能跟着大佬们之后模仿着瞎折腾。
只是对这玩意有兴趣,所以对这种帖子也就关注的多了点,然后为了方便捣鼓,又创建了个淘帖收集跟这有关的而已,传送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on=view&ctid=52

网友C:
刚上车一个5块的  我自己不会刷机 看到咸鱼有卖刷好机的 还改好散热 不过要3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是eSIM
1是卡槽
3 没有实物

5.9元那种,所谓阿里云官方充值的新讯。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是eSIM
1是卡槽
3 没有实物

eSIM激活与否,与下一步还有关系吗?请前辈赐教,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5243-2-1.html
这个帖子的22楼提供了一个替换的方法来解决用自己卡重启 ...

感谢为广大网友发福利

楼主:
我又上图了,拆开未见三个sim,请前辈们1楼看看

楼主:
前辈们,为毛代工厂非得焊上卡座,阴毛吗?省钱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上车一个5块的  我自己不会刷机 看到咸鱼有卖刷好机的 还改好散热 不过要30多 ...

不要悲观,不要失望,我也是近期上车的,自带卡座

网友:
这个是什么方案的

网友:
1是实体, 2是Esim 3没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