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LM358调压调流优化

楼主(2023-04-23):
偶得一个358调压调流电路图,引各位大神大发申通来评价与优化

网友:
看不懂啊,哈哈

网友A:
这种电路有什么好优化的?只能说根据你的具体需求,可以调整一下几个电阻值而已。TL431两路分压,分别给两个比较器提供基准电压,a的另一路输入是电流取样,b是电压,比较之后输出控制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有什么好优化的?只能说根据你的具体需求,可以调整一下几个电阻值而已。TL431两路分压,分别给两 ...

分析的透彻,理论基础过硬

网友:
感觉电路还是比较复杂。

网友:
LM358恒流是世界上用的最多的经典电路

网友:
LM358低轨输出可以到接近0,况且你还都是用运放输出来驱动光耦。
因此通过合适的正相或反相进行控制,可以取消正负电源,用单电源完全可以(用单电源比正负电源方便很多)
参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6650-1-1.html  电动车充电器等开关电源改装可调电源通用调压调流电路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本来采用的就是类似电路,电压调节那里是直驱光耦的,无需用二极管隔离。

网友:
使用TL431改造比较方便

楼主:
可以出套件,通用光耦反馈模式的

网友B:
太复杂,现在都用数字电路代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复杂,现在都用数字电路代替了吧

两者相结合吧,各有千秋

网友(2024-11-08):
没有校准,没有可编程预设电流,不用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