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311 1a YST改免拆机下载

楼主(2023-04-23):
1 拆机短接跳线非常麻烦,外壳卡扣短接螺丝滑丝,外壳吱吱响。hdmi免拆机神器虽然便宜毕竟个人没那么多需要刷机,等需要时候又找不到了。

2所有有了如下帖子,思路就是把短接点接一个轻触按钮,外壳打个孔尽量做到外观美观接近原生。

3折腾经验分享如下:

a素材魔百盒cm311 1a yst s905l3a处理器2+16配置,无wifi有蓝牙

b双公头usb a口数据线一条

c把短接点用细漆包线接一个按钮出来,用热熔胶固定按钮,用漆包线是为了防止不小心拉坏短接点,接按钮是为了方便下载操作,用镊子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可能要失败很多次,当有经验了就无所谓了

d emmc 支持5.1规范,我试过最大可以识别128G目前换上32够用了

e s905l3a是可以随便刷的,所谓的刷成砖头不存在的,就是要拆机短接而已,我都成砖头后换了emmc了一样刷机

f刷机软件版本很多,要根据别人实际经验选择版本,最重要的是用w7 64位系统,我就是因为用的w11刷机会各种突然停止保存,所以折腾我几个小时,16换到64换到128换到32就是因为刷不进入各种保存问题,其实就是操作系统问题,还有就是下载软件版本问题,太折腾的到的经验~

g s905l3a有很多很好的rom大家不要折腾root还有遥控器功能问题,直接换rom就可以了,可以完美支持遥控器与开关机的

h 安兔兔tv 跑分46000分,温度室温25处理器带负载46左右,温度稍微还有有点的,功耗3瓦左右浮动,遥控器关机后0.7瓦的样子

i这里重点提到f提到的

网友A:
不是说s905l3a 有什么高安 或者高密吗?
同一个型号主板不同地区盒子都不能互刷?
还有分区大小都不一样,
到底s905l3a有没有高密这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s905l3a 有什么高安 或者高密吗?
同一个型号主板不同地区盒子都不能互刷?
还有分区大小都不一样, ...

有这种可能的,有的cpu可以有bootloader加密的功能的,rk3399就有的被加密了,只有刷官方rom的。s905毕竟价格便宜试错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s905l3a 有什么高安 或者高密吗?
同一个型号主板不同地区盒子都不能互刷?
还有分区大小都不一样, ...

目前我没遇到高安问题,我的是su州移动盒子,网上说有4k金标的不能随便刷,估计是bootloader被加密了。

目前我的这个rom也发现问题了,文件浏览器无法打开本地视频文件与局域网视频文件都是卡住没法反应,也没提示选择关联应用打开,换了几个文件管理器也是一样的,在播放器里面能打开本地视频,这太郁闷了

网友B:
不是说s905l3a 有什么高安 或者高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s905l3a 有什么高安 或者高密吗?

不是所有的都有,我买的没有。jiangsu 移动的

网友:
我在隔壁买的还没收到,到了折腾

网友C:
几块钱买个短接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块钱买个短接器吧,,,,

这个基本零成本,一个按钮一节漆包线就可以,实际不开盖刷用起来也是很方便的

网友:
有时间就折腾

网友D:
折腾刷个游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腾刷个游戏机

已经做个一个人中日月大神的游戏优盘,早就玩起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做个一个人中日月大神的游戏优盘,早就玩起来了

朋友用的是哪一个包,给个方向呗?我之前刷过一个没成功已经删掉了,

网友E:
魔百盒cm311 1a属于机顶盒中的高配,2+26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用的是哪一个包,给个方向呗?我之前刷过一个没成功已经删掉了,

已经发给你了。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回贴留言。或者b站就有很多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魔百盒cm311 1a属于机顶盒中的高配,2+26的配置

用起来看电视确实很流畅,功耗4瓦,发热也都还可以不算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发给你了。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回贴留言。或者b站就有很多分享

感谢热心的兄弟

楼主:
接着折腾这个盒子,散热升级,小小的散热片直接拆掉用6mm导热贴导热到原来铁片,效果比以前好多了。
emmc由16升级到32如今又升级到64了顺便打个胶,没用到编程器直接换新的线刷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