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米电视4A主板LVDS液晶屏线转HDMI方案或设备

楼主(2023-04-23):
新人求助:
家里小米电视4A  32寸的屏幕被我家喵星人给弄破。
主板功能正常。  想抢救下, 作为投影仪的输入信号。
奈何电视主板没有额外的视频输出, 只有一个给液晶屏供视频信号的 LVDS模块,
如何将lvds 接口,转为HDMI?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找不到了。

网友A:
折腾啥  某鱼上40-50的机顶盒 不比你折腾电视主板便宜合适

网友B:
LVDS信号转HDMI信号,淘宝有转接卡卖。这个是维修工具,几百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啥  某鱼上40-50的机顶盒 不比你折腾电视主板便宜合适

你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啥  某鱼上40-50的机顶盒 不比你折腾电视主板便宜合适

你说的有道理,但就是想折腾和旧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DS信号转HDMI信号,淘宝有转接卡卖。这个是维修工具,几百块钱一个。

谢谢。
也搜到了,就是成本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