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电饭煲c1指示灯闪烁故障维修,拆解图。

楼主(2023-04-23):
米家电饭煲c1 3L,煮四个人的饭,刚好。用了有两年吧,昨天开始,用了半小时,指示灯就开始狂闪。今天十几分钟就闪,没法用。拆开检查。底部四个螺丝卸下,侧面一个螺丝(上盖合页)。四周都是卡口,看清方向,撬一下,就可以了。通电正常,测了有310v和5v电压,等了很久,还不闪。后来在翻转电路板的时候会闪烁,看来有接触不良的地方,最后查到一个红色原件(可能是保险丝)接触不良。重新焊接,就可以了。

上图,方便大家以后拆解。

网友A:
看着焊锡还是饱满,会不会保险丝内部问题?

网友B:
6.3A 250V 方形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焊锡还是饱满,会不会保险丝内部问题?

不知道 我重新焊一下,用了一次,没问题。再用看看吧。不行就换个新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6.3A 250V 方形保险丝

了解

楼主(2023-06-03):
引用 网友A:
看着焊锡还是饱满,会不会保险丝内部问题?

被你说中了。用了一个月,又接触不良。这次直接换成保险丝。

网友C:
用了多久就出现故障

网友:
最好还是用原来的型号,可以抗浪涌,耐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多久就出现故障

估计两三年吧

网友:
学习了,刚好我家里也 有一个这样子的电饭煲

网友(2023-07-26):
我家这个电饭锅现在插上电,面板无反应,锅底发出哒哒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哪里坏了,怎么弄啊,拜托各位大师

网友:
排线上有个5v标识,先量这个是否正常

网友:
我有一个IH的,买了好久还没开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