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蓝牙耳机换线

楼主(2023-04-24):
有线耳机改蓝牙,从话筒剪开发现线短了,自己缠点线换了

网友A:
夹线的那个小环,我找过几个,要么太脆,要么有弹性夹不起来,还是楼主壕,用金项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夹线的那个小环,我找过几个,要么太脆,要么有弹性夹不起来,还是楼主壕,用金项链 ...

我是打个结,或者热熔胶

网友B:
那金灿灿的是黄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金灿灿的是黄金么?

应该是黄铜………………

这种环,黄铜是最好的材料

网友C:
线怎么缠的?线护套怎么解决的?

网友:
谢谢分享,太小了,不好焊。黄灿灿的是啥。

网友:
改成MMCX接口,换啥单元都行

网友:
手艺不 错,还有金灿灿的配件

网友:
没看出来是怎么缠的线。

网友:
耳机线比较容易断,多配几根。

网友D:
这个线质量 不错

网友E:
耳机就是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线质量 不错

自己用接触器漆包线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耳机就是费线。

嗯嗯,线坏好几次耳机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线的那个小环,我找过几个,要么太脆,要么有弹性夹不起来,还是楼主壕,用金项链 ...

没有没有,铝的,自己绕环剪下来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金灿灿的是黄金么?

阳极氧化铝,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怎么缠的?线护套怎么解决的?

线是用电钻3股0.1㎜漆包线绕起来,然后三股再绕,一共9根,再对折绕18根。最后上热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