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联芸主控板短接TX RX后进入ROM

楼主(2023-04-24):
今天发现一个联芸主控板子,进入rom
我是短接TX RX后进入

网友:
咱俩的除了闪存颗粒不同,其他几乎一毛一样。
.jpg

网友:
下次收到我也试试看

网友:
短3.3v+j2  字数补丁

网友(2023-06-10):
我的也一样,有开卡软件和方法吗?

网友:
一样的板子,有开卡软件和方法吗?

网友A:
短接点是最下面那两个,mas090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接点是最下面那两个,mas0902

无论怎么弄都不识别闪存ID,也许是硬件坏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论怎么弄都不识别闪存ID,也许是硬件坏了吧

有条件测一下电压,看看哪里短路了

网友(2023-08-11):
刚好我也有个这个板 但是镁光N28A搜索固件文件

网友(2023-10-23):
京东京造的麒麟有人弄过吗?现在不能删除文件…………

网友(2024-01-14):
一样的板子 海康威视 C2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测一下电压,看看哪里短路了

怎么测电压?测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