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手机电源键再拆修,估计是胶带粘性差了,漏了水汽进去!

楼主(2023-04-24):
妹妹搞活动用的手机,说开不了机,催得紧,赶紧看下
外观

全卡扣,好拆

6年前的货

CNC铝+塑料复合背壳

主板
好像那是几年前偶留下的指纹

下巴的防拆贴都还在

应该还是侧键的问题,以前搞过

拆下来

背面双面胶下是金属支撑板

电源键铜箔还是镀金的
先用纸使劲擦擦

胶带上的锅仔片

中间明显有层污物

抠下来用镊子刮干净

估计是密封胶带粘性差了,漏了水汽进去

高温胶带厚度差不多,就用它重新包一下

看着差不多

不装背壳先试下,没问题了

估计还是潮汽进去,在带电触点上电腐蚀所致
没啥技术含量,就希望这次换胶带后能管久点

网友A:
镀金也锈得这样。

网友:
二进宫了,楼主好手艺

网友:
看来不管是镀什么,都顶不住潮气啊

网友:
元首好手艺,妙手回春

网友B:
元首,我也有这个note 4x 但是安装APP的时候奇慢,线刷了稍微好点,但是还是安装很慢。你这个有没类似的问题?

网友:
小米,我拆坏俩

网友:
又焕发青春了

网友:
高温胶带粘度一般不太好。

网友:
经验丰富,手艺精湛!

网友:
金灿灿的挺漂亮,不过顶不住锅仔片不是金的

网友:
N年前一部荣耀3C,同样的毛病同样的操作,每次也就坚持半年,不过现在的手机解锁方式多了,电源键用的少了应该能多坚持一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元首,我也有这个note 4x 但是安装APP的时候奇慢,线刷了稍微好点,但是还是安装很慢。你这个有没类似的问 ...

应该是硬盘年头多了,读写变慢了

网友:
好手艺,我有一个红米手机也是同样的问题,侧键按下去有触感,没反应。回去我也弄下试试

网友:
感觉楼上好几个人都误解了,镀金是指电路这边是镀金的,这个锅仔片又不是镀金的,还不是不锈钢之类的,用的时间长了或者进了水蒸气啥的照样生锈导致接触不良呢。

网友:
这类弹片 有金属疲累 用多了还是发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金也锈得这样。

镀金部分还好,主要是锅仔片

网友:
自己能修手机都是高手

网友:
手里有同款手机,按键早就偏了,没有回弹,整了好多次了,几天就按偏了。而且已经卡的不要不要的了。。
小米按键做工依然是10多年前山寨机的做工。2009年左右成天跟mtk的山寨机打交道。都是这种锅仔片直接胶布糊在fpc上的工艺。

网友:
楼主这手机有些年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