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悬赏求助,SM2246XT+H27Q1TLYEB9R开卡工具

楼主(2023-04-24):
一张板子:2246XT主控 一颗颗粒 编号:SKhynix  H27Q1TLYEB9R  连接工具ID显示:AD3C15AB444A,试了多个工具没有颗粒,哪位大神有工具或会添加颗粒,给个添加了颗粒的开卡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上,点击自动匹配颗粒,还是空白。

加我发你吧,343796152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选H27Q1T8YEB9R,ID是完全一致的

网友:
多找找软件看看

网友:
还真的不好找

网友:
这个16NM mlc 2246EN开过,46XT没有试过,应该可以开的吧

网友:
我这儿有

网友:
我手里有很多你看看怎么传给你

楼主:
连接上,点击自动匹配颗粒,还是空白。

网友:
悬赏求助,SM2246XT+H27Q1TLYEB9R开卡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上,点击自动匹配颗粒,还是空白。

看你自己第二张图里的信息,这个原本是用SM2246AA的固件开的,所以应该用我给你的那个,选H27Q1T8YEB9R,ID完全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选H27Q1T8YEB9R,ID是完全一致的

没成功,可能工具不匹配,板子没有缓存,这个软件有缓存设置

楼主:
在fanallen兄的帮助下开卡成功,谢谢友友们的热心帮助!

网友:
恭喜开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