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铁壳安防用的路由器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2023-04-24):
手机不行勉强看下,前些天用编程器刷了K2但是作用不大,A5版换了电容信号还是一下强一下弱,摸功放也不烫,我一个伸手党没精力弄,就把捡了一个本省产的小品牌大概安防系统用的安防路由也许是AP已经淘汰掉的,无奈我知识少当久了伸手党现在不会刷这个,也曾想对照任子行一个AP刷又怕不是,看硬件好像也还可以,家里2.4G设备多又要穿墙所以我都是关掉5G的,CPU也不知道是不是9344看起来好大,进过TTL看也没看到,和任子行讲的有点像,但又不会刷

楼主:
TTL显示AR7240但是不能输入好像,第一张图就是手机也进不了服务器,大概设置不对,网上也查不到怎么设.有散热的CPU是AR9344.另一个是AR9271

网友:
没见过,不了解

网友:
绝对是AR9344,不可能AR7240,7240不支持DDR2,只是这死鬼采用spi+nand启动,不用管那nand,直接编程器刷spi闪存ar9344的breed,早期TP的路由很多这个方案,一个一个去查

网友A:
事实上你买一个矿渣newifi D1都好过这玩意,30多块钱,AC1200,起码MT7621,双核4线程,256M DDR3,32M SPI,有2.4g功放,达28 dBm,630毫瓦,op官方提供固件。但实机使用起来对比狗东云鲁班的无线效果比D1它更好,AX1800,WIFI6,512M DDR3,CPU可以稳定超频到1200Mhz,没有PA,但是2.4g本身有26dbm,398毫瓦,和D1信号强度没觉得有明显区别,但人家2.4g达600M,20Mhz带宽就可以达到216M,抗干扰强很多,才40多块钱,唯一缺点是op官方无固件,但我编译有。这两都是WAN,LAN全千兆,比K2那垃圾强得多,K2信号看似强,但用起来废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实上你买一个矿渣newifi D1都好过这玩意,30多块钱,AC1200,起码MT7621,双核4线程,256M DDR3,32M SPI ...

我没有缺路由器,我只有100M宽带现在是光猫进路由再加AP发射,虽然每个设备都不怎么样捡垃圾捡的一堆,亲戚朋友也要, 我也可以玩一阵,当然直接买当然好,但像你说的这个我们不知道也买不到好用的

网友B:
没用过,感觉是专用的,估计服务商也没有了。东西也就没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缺路由器,我只有100M宽带现在是光猫进路由再加AP发射,虽然每个设备都不怎么样捡垃圾捡的一堆,亲 ...

真特么和我一样。也是宽带不怎么样,以为随便捡个垃圾用就行。结果捡回来真的是垃圾,捡回来一个用了,不行,是垃圾,再捡一个回来用了,还不行,也是垃圾,再捡一个,用了还是垃圾,明知道是垃圾,偏偏以为行。二十几块的,三十几块的,一个不贵,可特么次数多了,就浪费很多钱。结果家里家里一堆垃圾,用不了,因为性能差不稳定,卖不掉,因为垃圾便宜,还赚不回运费,有些又拆破了,更没人要。所以为什么我要建议你上矿渣,因为便宜且性能顶得住,不用什么高端货,但绝对不垃圾。之前用QCA9531的,MT7620的,MT7628的,都会断流,明明WIFI连着,就是什么都打不开,过一会又会好。直到上MT7621,这才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感觉是专用的,估计服务商也没有了。东西也就没用了。

专用,公司还是有的叫优码创达,想改家用看能不能刷机解决

网友:
比如今年因为x86路由坏了,秉着先捡个垃圾顶着,修好或者买到主板再说。先捡了一个28块的小米,不行,它会断流。再捡一个30块钱的优酷,好了一点点,能稳定使用,可是无线速度不行,信号强但网速差。再捡一个39块钱的newifi d1,这下都好了,可是看到鲁班是wifi6,又搞一个45块钱的,这个无线才真的满意了。捡这些花的钱,足够买一块x86主板去装原来那台了,因为那主板才一百八十多。
这么多次数浪费在垃圾上的钱,足够拿回一个高端货有余,吝啬的人就吃亏在这里,以为省点小钱,结果亏得越多,比如有人贪便宜买过期肉的,吃出问题,得花更多的钱买药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特么和我一样。也是宽带不怎么样,以为随便捡个垃圾用就行。结果捡回来真的是垃圾,捡回来一个用了,不 ...

我是去年一个勉强的朋友叫我帮他弄一下无线,当时我的WIFI也是一言难尽,没办法只能先研究一下给他加个AP没想到有点效果,从此我都是路由加AP,其实K2A6版换电容也还可以,但A5版可能功放不行,我还把一个路由加散热时烧了,也有WIFI6的路由,但效果都不理想

网友:
有人贪便宜买过期肉的,吃出问题,得花更多的钱买药吃

网友C:
铁壳散热会好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壳散热会好点吗

又不热,但是信号看起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实上你买一个矿渣newifi D1都好过这玩意,30多块钱,AC1200,起码MT7621,双核4线程,256M DDR3,32M SPI ...

又上传了几张图你看一下,TTL跑码,你说的我不知从哪开始以前从没刷过路由,要是有教程就好了,主要不知道刷什么进去

网友D:
这玩意应该是当年微营销正火的时候,那些玩微信连WIFI帮商家获客用的设备,之前工作的商场当时也是一个本地的广告公司找来给装了一台,设备免费,但每年要收个平台使用费,然后六页的连接登陆广告店家只能用2页,剩下的4页由他们推送别人的内容,你想用了也可以花钱按1万次全城展示多少钱的方式来找他们投放,后来老板算算不划算,自己找关系买了维盟的AP+AC自己搞了一套,广告公司给的那个也没退回去,他们也没来要,因为没过多久就听说因为这事效益不好(十八县的小县城,大部分的人觉悟没有那么高,与其微信连WIFI,不如他们用万能钥匙去白嫖),结果他们自己倒闭了(后来我也想过,会不会他们从一开始就是照着跑路去做的,毕竟收的平台年费可比设备贵多了,找到大量的韭菜商家铺完设备收完服务款就跑路,可比做长期服务强多了)。
当时给的机器也是这种铁壳的单频机器,由深圳智博通生产的ZBT-WE126,具体配置是7620+8+64(也可能是128内存,记不太清),刷的定制版的OPWRT,通过一个看门狗插件来实现启动认证页的不可跳过,再配合微信公众平台的二次开发和微信连WIFI实现扫码可连WIFI同时关注商家公众号,连接成功后先放最少30多秒的循环图片广告,然后跳转到商家的微商城或者是广告公司自己指定的网站之类的功能。
联系了智博通后,他们说只需要进扩展里把WIFIDOG给停用并且删除就能当普通路由用了,后来他们的技术人员又贴心的给了一个纯净版的OP系统(纯净到自身无法启用中继来一边接收一边发射当信号扩展用,想蹭网必须外挂无线网卡才行),这机器我拿回去后挂卡跟蹭网用了一段时间,直到后来移动为了抢市场,宽带前两年38的套餐就免费送(后期的联通更狠,打折后的钉钉卡29元的套餐也送宽带)自己装了宽带后,并且那里翻车迅火起来了改用K2时,这个东西才收起来吃灰。

看板子的丝印,我也觉得这玩意是9344的可能性要更大点,然后你可以看下背面有没有贴纸,有的话大概率会有型号,通过型号在网上或者阿里巴巴找找,我那台WE126就是在1688搜索时,发现厂家是深圳智博通,并且通过上面的联系方式联系他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应该是当年微营销正火的时候,那些玩微信连WIFI帮商家获客用的设备,之前工作的商场当时也是一个本地 ...

当初我也认为可能是广告用的,现在连设置都进不了想刷又找不到固件,再放下去真丢废品了,信号还是可以的硬件也比一些路由强至少是16M的,功放也有。背面没有什么,公司是本省优码创达没仔细看

网友(2024-10-18):
固件分享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