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Epson V370 扫描仪开机闪红灯,求救

楼主(2023-04-24):
一台Epson V370 扫描仪,USB连接电脑可以正常识别安装驱动,开机闪烁红灯无法工作。拆开扫描仪外壳,开机用手触碰齿轮组,齿轮组有轻微转动,即时闪烁红灯报错无法工作,拔掉数据线恢复绿灯。请问是电机还是哪里坏了?该怎么处理?有懂的大佬请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看设备管理器里驱动正常能认扫描仪,那就是硬件问题,太久没用的先考虑传动齿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