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开关电源功率比负载大很多,有影响吗?

楼主(2023-04-24):
不知道发哪里,就在这里请教一下吧。
昨天休息无聊,去班组找包工头蹭茶喝。然后在他们办公室角落发现了好几个拆线的明纬电源。看了一下,都是24V,10多20A的。管材料的说这些都是用不上了拆下来的,性能都好。用的上就拿个去。我想问下,这种用来推直流775电机,D个小台锯之类的,但是功率大了几倍,会有影响吗?

网友:
不是更好?!电流更小  发热更小

网友:
带775小台锯,就拿20A,如果有30A的更好

网友:
没影响,可能空载时稍微多耗电点

网友:
没有影响,因为是开关电源,实际功率会自动与负载匹配

网友:
带775电机满载的话20a都不一定够大!

网友:
功率余量大才适合电机类负载

网友:
大马拉小车,奢侈而已。不过能利用起来避免浪费也是好的。

网友:
做的饭比你吃的饭多,有影响吗

网友:
一般情况下功率越大相对纹波也会大,但这点纹波对以普通负载都是没有影响.

网友:
大马拉小车,轻松干事情。

网友:
村里的变压器100千瓦的,影响你点15瓦的灯泡么?

对于开关电源来说,负载太小,会影响效率,因为电源的设计效率都是最少半载左右才达到最佳附近。

网友:
输出功率跟负载挂钩,你电源功率越大越能稳定带载不是更好。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指点!那我就去挑电流大的拿了。

网友:
肯定是越大越好,不过越大成本越贵

网友:
影响就是更稳了

网友:
功率大了更好,功率配置是大于用电功率。不是配合用电功率,大了启动时不会坏电源,电机的启动电流很大的。

网友:
开关电源驱动有刷电机,必须用大的,不能等额,怕启动电流导致保护

网友:
功率大,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