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81双贴板子不识别背面芯片。

楼主(2023-04-24):
在 某宝买的 双贴 3281 ,按照教程,R6 移动到 R7 ,不识别背面芯片,只能认 一面。

贴的是双面  一面 是2CE  ,双面是 4CE

电阻也跳了,都不好使 ,R6   R7 都跳了,认单面2CE,

R6  R7 摘掉后,每面变成 4CE ,
双面变成8CE了   256G 了,
实际芯片是  2CE 64G

求助 ,是不是需要把R50  R51  R52  R53 四个空电阻贴上?

网友A:
双贴2CE时,R7不要动的吧,其余的也不动,那样看行不行

网友B:
你贴的什么颗粒?单颗几个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贴的什么颗粒?单颗几个CE?

B16  单颗2CE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贴的什么颗粒?单颗几个CE?

单颗 B16   2CE

网友:
那贴R44和R7就好,背面不认检查一下是否连锡或者吹炸了,毕竟B16很容易炸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贴2CE时,R7不要动的吧,其余的也不动,那样看行不行

不行,试过了

网友:
没有主控芯片的那一面的flash贴反了。

网友:
双贴的BGA,都是贴在你图片的左下角。

网友:
闪存可以报下料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