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请教大佬K9HQGY8S5M-CCK0,K9LPGY8S1M MLC颗粒

楼主(2023-04-24):
请教大佬,这2个颗粒应该用什么主控,查了很多开卡工具里面都没有收录这2款芯片。
想用这2个颗粒做U盘,硬盘是15年的850 Pro 128G SATA SSD,最近不认盘了,想拆下颗粒做成U盘,群里有人说是不是黑片,磁盘是正宗大陆行货,购自京东。应该是正宗的三星原厂颗粒,只是年代久远了。谢谢!

BGA316封装,芯片型号是K9LPGY8S1M 2颗,单颗21G, K9HQGY8S5M 2颗 单颗43G, 芯片网站上查不到匹配的主控,国外网站能查到硬盘和芯片基本信息如下:

Drive:
Die Package configuration: 2 x 4 x 86Gbit | 2 x 2 x 86Gbit
The SSD has 2 diffente NAND Flash models:
2x Samsung K9HQGY8S5M-CCK0 (4x 86Gb dies)
2x Samsung K9LPGY8S1M-CCK0 (2x 86Gb dies)

NAND Flash
Manufacturer:
Samsung
Name:
V-NAND V2
Part Number:
K9HQGY8S5M-CCK0
Type:
MLC
Technology:
32-layer
Speed:
1000 MT/s
Capacity:
2 chips @ 344 Gbit
Topology:
Charge Trap
Process:
40 nm
Die Size:
82 mm²
(1.0 Gbit/mm²)
Dies per Chip:
4 dies @ 86 Gbit
Planes per Die:
2
Decks per Die:
1
Endurance:
(up to)
6000 P/E Cycles
(30000 in SLC Mode)
Page Size:
16 KB

网友A:
用flashmaster试试看

网友:
听讲学习的,请楼下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lashmaster试试看

谢谢回复!
Flashmaster之前查过,感觉是按照芯片命名规则解析的信息,如下:
料号或闪存ID
K9HQGY8S5M
厂商
三星
类型
NAND
容量
43 GB
位宽
x8
单元
MLC
制程
未知

1
片选
4
通道
未知
Die
4
R/B
4
电压
Vcc: 3.3V (3V~3.6V), VccQ: 1.8V (1.65V~1.95V)
封装
未知
控制器
注释
更多信息
TogDDR版本        2.0
无铅        否
无卤        否
铜工艺        否
操作温度        未知
坏块        未知
闪存ID

网友(2024-01-10):
同问  K9LFGY8S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