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个安钛克的电源 有个元件C3572查不到,来求大神们

楼主(2023-04-24):
修个安钛克的电源 有个元件C3572查不到,来求大神们

参数和管脚

网友:
画下周边电路。。

网友:
原件号是Q说明是三极管,管子开头是C,说明是NPN结的,取下测试看看坏没坏。

代换的话,看个头,可尝试用C2655或C3807。

网友:
应该是2sc3572,三极管,但是确实查不到

网友:
查到的2SC3572是220封装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管脚顺序是B C E

网友:
2sc3572, NPN SILICON POWER TRANSISTOR
NEC

网友:
我还抖音上搜索怎样测量三极管的好坏。

网友:
应该是KTC3572

网友:
应该就是个高压的三极管吧

网友:
有没有可能型号是K410 就是2SK410

不过没有TO-92的封装

网友:
q是三极管,用万用表测一下管脚顺序,这种封装的一般都是小功率的

网友:
不好搜寻啊

网友A:
型号:2SC3572
类型:NPN三极管
集电极耗散功率(PC):30 W
集电极电流(IC):6 A
集电极与基极最高耐压(VCBO):500 V
集电极与发射极最高耐压(VCEO):400 V
集电极与基极反向漏电流(ICBO):100 μA
直流放大系数(hFE):15-80
封装:MP-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2SC3572
类型:NPN三极管
集电极耗散功率(PC):30 W

谢谢,不过C3572外观不带散热片,封装应该不会超过1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