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威克士充电是否可以使用第三方充电器?

楼主(2023-04-24):
由于工作需要在野外使用到威克士和大有,由于水太深,手头有大有和威克士小脚电池,到家里充电又经常忘记拿下车充电,想买一个一个大有和威克士取电器做成一个车载充电器,是否可行?这2款电池是否可以使用第三方充电器充电?

楼主:
是否可以使用一个上图的恒流恒压充电器,都是20V电池

网友A:
放个200W的逆变器在车上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个200W的逆变器在车上不就行了?

也是好办法哦,有时候就是缺个思路,另外有专用的车充卖,改装充电器危险

网友:
可以充,20V电源直接怼进正负极里就行了。不过大有威克士没有过压的欠压保护功能,使用时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个200W的逆变器在车上不就行了?

不行 用逆变器就不来问了

网友B:
要把12伏先升压到21伏以上,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把12伏先升压到21伏以上,才行

模块参数:

输入电压: 5-36V

输出电压:1.25-32V连续可调

输出电流:可调,最大5A(建议在4.5A内使用)

输出功率:最大75W(建议在50W内使用,大压差使用请降低功率)

工作温度:-40~+85度

工作频率:180KHz

转换效率:最高96%

短路保护:有

超温保护:有(超温后自动关断输出)

输入反接保护:无,(如需要请在输入串入大电流二极管)

安装方式:4颗3mm镙丝

接线方式:接线端子或焊接端子,V-IN为输入,V-OUT为输出

模块尺寸:长68.2mm宽38.8mm高15mm

重量:39g

作为具有过流保护能力的普通降压模块使用

使用方法:

(1)按右侧按键,将数码表调节到【显示输出电压】界面,调节“恒压电位器”,使输出电压达到您想要的电压值;

(2)将数码表调节到【显示输出电流】界面,直接短接模块的输出端(找条粗的导线短接输出端即可),此时调节“恒流电位器”使数码表上的电流值达到预设的过流保护值;(比如板载电流表显示的电流值是4A,那么模块最大电流被限制在4A,电流到4A时红色指示灯亮)

(3)接上负载,工作。

二.作为电池充电器使用

不带恒流功能的模块是不能用来给电池充电的,由于耗完电的电池与充电器的压差很大,导致充电电流过大,造成电池损坏,所以开始的时候要对电池使用恒流充电,当充电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动切换回恒压充电。

使用方法:

(1)确定电池的浮充电压和充电电流;(假如锂电池参数为3.7V/2200mAh,那么浮充电压为4.2V,最大充电电流1C,即2200mA)

(2)空载条件下,将模块的数码表调节到【显示输出电压】界面,调节“恒压电位器”使输出电压达到浮充电压;

(3)将数码表调节到【显示输出电流】界面,直接短接模块的输出端(找条粗的导线短接输出端即可),此时调节“恒流电位器”使数码表上的电流值达到预设的充电电流值;
(4)充电转灯电流默认出厂为 0.1倍充电电流;(电池在充电过程中电流是逐渐减小的,逐步地由恒流充电转为恒压充电,假如充电电流设置的是1A,那么当充电电流小于0.1A的时候,蓝色灯灭,绿色灯亮起,此时电池充电完毕)
(5)接上电池,充电。

(步骤1、2、3、4为:输入端接电源,输出端空载不接电池)

三.作为LED恒流驱动模块使用
(1)确定您需要驱动LED的工作电流和最高工作电压;

(2)空载条件下,将数码表调节到【显示输出电压】界面,调节“恒压电位器”使输出电压达到LED工作电压;
(3)将数码表调节到【显示输出电流】界面,直接短接模块的输出端(找条粗的导线短接输出端即可),此时调节“恒流电位器”使数码表上的电流值达到预设的LED工作电流;

(4)接上LED,试机。
(步骤1、2、3为:输入接电源,输出空载不接LED灯)

注意事项:

1.模块的输入地和和输出地不要共在一起,这样会造成模块电流采样电阻旁路,从而使模块无法调节输出电流大小,接负载的情况下容易烧毁模块。

2.模块输出端串有电流采样电阻,接上负载后会有0~0.2V的压降,为正常现象。

3.有客户反映模块输出电压不能调节,当您遇到这种问题时,请先逆时针旋转电位器10圈以上,再使用模块就可以正常调节电压了。因为该模块出厂时,默认输出电压在17V。

4.超过3A、35W输出时,请加强散热

楼主:
这恒流恒压模块带有LX4015 可以升压降压

网友C:
找个21V电源(千万别超过这个电压)直接充

网友D:
这两品牌电池本体都没有保护的,直接充小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21V电源(千万别超过这个电压)直接充

还是要有恒流恒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品牌电池本体都没有保护的,直接充小心啊

最高电压到20.5V就转涓流,不差那0.5V

网友:
建议使用逆变器

网友:
怎么巧?我手头里就有大有和威克士小脚的电池

网友:
可以啊,铜片插进去接充电器就行了

网友:
建议逆变器。你那个模块我用过,不是很靠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21V电源(千万别超过这个电压)直接充

直接找个19、20伏的笔记本电源,不讲究的直接串个电阻用,会弄的改下电压及限流

网友:
威克士美版20V有旅行充,接上车载的12V升压21V就能用。或者用个车载逆变器拖原本的市电充电器,充电器瓦数都不大一般逆变器都拖得动。

网友:
现在有那种可编程数控升降压直流可调稳压电源,既可以调电压,又可以调电流,用12V7A电瓶就可以升到20V恒压,调节电流不要太大,应急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