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type-c转有线网卡是否可以支持安卓手机?

楼主(2023-04-24):
有时候想检测网线但又没有笔记本电脑,在闲鱼看到有typc转有线网卡的,我就想插手机上这样就可以拿手机来检测有线网络了,但网页介绍都是说支持windows,没见有支持安卓的,问卖家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行,有用过的吗

网友:
应该有的  各大运营商维修员都有配这个配件的 用安卓手机有线连接光猫 设置或者测速       typec转网口

网友:
有能支持的,网上应该可以查到

网友A:
刚好手边有一个,测试了一下,手机没点反应,但是网卡确实连接上了,还获得了IP地址,IP地址还能ping通。
问题是手机上没有显示有线网卡状态和设置相关IP、测试网络通断等这些界面和工具。
我想应该是手机有内置一些常见的网卡驱动的,就是没有设计相关的有线网线AP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好手边有一个,测试了一下,手机没点反应,但是网卡确实连接上了,还获得了IP地址,IP地址还能ping通。
...

下载速度能跑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速度能跑满吗?

理论上可以,得看什么手机

网友A:
问题是手机上没有任何提示,也没有任何设置,你跑速度也是跑的WIFI和流量吧,没办法切换有线。也就是说手机上插和没插没区别,就算连接上了你也用不了,没办法切换有线
我都是从DHCP上看到有分配手机有线网卡的IP,再在电脑上Ping确实能通,拔了就不通了,说明确实是手机的有线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手机上没有任何提示,也没有任何设置,你跑速度也是跑的WIFI和流量吧,没办法切换有线。也就是说手机 ...

事实上 安卓是有 ping的 APP的,名为 “终端模拟器”

网友:
小米10至尊版亲测可以。通知栏有个<...>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手机上没有任何提示,也没有任何设置,你跑速度也是跑的WIFI和流量吧,没办法切换有线。也就是说手机 ...

优先有线的,我试了,插着网线WiFi就没数据过,流量估计也没有。正常有WiFi流量也不走,除非开网络加速

楼主:
我已经买了一个,插上直接就可以了,跟楼上的一样,就是没办法看IP是多少

网友:
应该可以,但芯片要安卓支持才行

网友:
Asus zenfone 4 的micro usb 充电口,
接有线网卡,直接都可以连网,
更別说是 Type C 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