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关于合宙air32f103开发板刷成stlink的若干问题

楼主(2023-04-24):
合宙air32f103开发板出厂自带daplink固件,可以当作daplink使用,在win10系统中可以直接用,但如果是win7系统,一般得安装驱动程序,但安装网上的驱动程序也不一定可以让daplink为系统所识别并能正常使用。所以部分用户可以把它刷成stlink用用,具体如何操作,csdn中有两篇文章都可以参考:https://blog.csdn.net/rootuseres/article/details/125387061(下称文章1)和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880082/article/details/127293349(下称文章2)。
本人按上面两篇文章说法重刷stlink固件,有关测试结果如下:
一、直接拖放的方法不能用。
按文章所说的,在win10系统中直接播放stlink固件(hex文件)到daplink虚拟U盘,然后重插U线,均无法会使开发板识别为stlink,即完全无效。至今也不清楚是什么道理。
二、用jlink烧录比 stlink更容易成功。
用jlink准确地说是jlink ob烧录很容易成功,air32开发板与与jlink ob的连接:
用从某宝上10元以内购买的stlink v2下载器+ST-LINK Utility进行烧录,一般会出现或这或那的问题。虽然合X人员说可以当作STM32F103看待,即在ST-LINK Utility下可以轻易地被识别为STM32F1xx
但是点击烧录的情况下问题就出现了
结果烧录失败:
重插重插再重插,偶尔可以下载(即使下载过程出现某些警告),且在设备管理器可以被识别为stlink
  用jlink ob烧录就不会出现以上问题,所以建议使用jlink或daplink下载(虽然我没有试过用daplink下载,用daplink下载应该不会出现上述不兼容问题吧)。

三、升级stlink也不一定一下子就可以成功。
烧录了stlink固件,还不能使用,这是烧录后在keil中显示的情况:

这时得用升级工具ST-LinkUpgrade对固件进行升级。方法先断开jlinkob,用数据线接入开发板的usb typec口,插入电脑USB口,然后点击STM32 ST-LINK Utility中的ST-LINK下的firmware update。

但是,很可能会出现如下提示:
特别是用文章1中提供的链接下载的固件,至今也无法解决如何进行升级。
用文章2中提供的链接下载的固件包(含工具STM32 ST-LINK Utility)中的固件,可以升级,如果不行,可以重插试试。

网友:
我也碰到写不进的问题, 先擦除 后再写即可.

网友A:
这。。。你太能折腾了 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你太能折腾了 佩服

给需要的朋友点提示吧,以防他们也遇到相同的问题。